[讨论] 求问MASH1-1-1的输出范围怎么推出来的

楼主(2020-08-02):
-3~4这个范围咋推出来

网友A:
每个量化器的输出范围是0或1,后面加加减减的,几级合一起就是-3~4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每个量化器的输出范围是0或1,后面加加减减的,几级合一起就是-3~4了

多谢,一语道破

网友B(2022-03-01):
还没回到到点上,为什么不是-4~+3呢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还没回到到点上,为什么不是-4~+3呢?

因为第一位的输出只能是0或1吧,不能是-1

网友D(2022-08-03):
引用 网友C:
因为第一位的输出只能是0或1吧,不能是-1

mash111的3bit输出跟-3~4什么映射的呀?为什么呢?

网友(2022-12-28):
引用 网友D:
mash111的3bit输出跟-3~4什么映射的呀?为什么呢?

看到一篇博文,大概是输出的3bit用来模拟小数的值,一段时间取平均,则是送进去的24bit小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