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libre PEX寄生参数提取问题

楼主(2020-08-02):
如标题所示,在电路图中我将一个大管子的尺寸设置成5.5/0.18,m和figure都为1,在画版图时将它拆成了两个figure并联,DRC和LVS均可以通过,但是在PEX参数提取后发现提取出两个管子的尺寸,分别如下图所示,感觉不是很对,请问是要把电路图中的figure改为实际版图中的数目才会对吗?

楼主:
这样改了,PEX还是不太对

楼主:
感觉不是figure的问题,但是PEX文件也是要的最新的文件,会是哪里有问题呢?

网友(2022-11-25):
我也是楼主这样的问题。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!!!求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