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EX提取参数问题

楼主(2020-08-02):
如题所示,我电路版图的DRC和LVS均过了,但是在提取寄生参数时会出现下图情况。电路图的器件尺寸是5.5/0.18,m=1,figure=1(或者尺寸为2.75/0.18,m=1,figure=2)的情况下,寄生参数提取会出现两个mos管,且尺寸均为5.5/0.18和2.75/0.18,但是第二个管子尺寸的totalw为2,也就是这个管子的totalw和w不一致,但是m和figure数均为1,这个可以解决吗,有没有遇到过相同问题的难兄难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佬,我想问一下,我的后仿时想用电路图的那种来进行后仿,现在PEX.netlist的没错,但是生成的calibre的 ...

我们后仿都直接用pex.netlist,不用生成的schematic;你那个应该是netlist映射到schematic时出问题了,大概率是cellmap的问题

楼主:
上面描述的不准确,再重新描述一下:我的问题应该是版图我将大尺寸拆成两个小尺寸的管子并联,但是PEX结果不是很对;以下的结果是我在不动版图,仅修改电路图的参数所得的结果:

M1管尺寸为5.5/0.18,m=1,figure=1时,PEX提取寄生参数的结果为M1管尺寸为2.75/0.18,但是totalw为5.5,m和figure均为1;M1@2尺寸为2.75/0.18,但是totalw为2,m和figure均为1;
M1管尺寸为2.75/0.18,m=1,figure=2时,PEX提取寄生参数的结果为M1管尺寸为2.75/0.18,但是totalw为5.5,m为2和figure为1;M1@2尺寸为2.75/0.18,但是totalw为2,m和figure均为1;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上面描述的不准确,再重新描述一下:我的问题应该是版图我将大尺寸拆成两个小尺寸的管子并联,但是PEX结果 ...

重点就是为什么M1@2的W和totalW不同
还有,我的版图把管子拆了,电路图中是不是也要拆了

楼主:
看了同工艺库下给出的带有PEX提参的电路图,发现别人的尺寸如果是9.96/0.18(m和figure均为1),版图分为6个管子来画,PEX结果为六个具有相同尺寸的管子,l=0.18,w=9.96,totalw=9.96/6
不管怎么看,我的都很有问题,请问到底是哪里有问题呢,好奇怪的结果啊

网友B:
应该是在提参时要打fingers = 1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在提参时要打fingers = 1

我去试试,我还真没打,提参的时候只有m=1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我去试试,我还真没打,提参的时候只有m=1

试了试,无论是在提寄生参数的时候加入这个条件,还是在calview.cellmap里加上nil m 1nil fingers 1都不行,出的结果还是一样的

网友C:
我记得版图拆了管子,电路也应该要更新吧,不更新LVS也能过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记得版图拆了管子,电路也应该要更新吧,不更新LVS也能过吗?

请问一下电路怎么更新,我的LVS确实过了,新手确实很多不懂

楼主:
刚发现pex虽然提示成功提参,但是会有10个warnin,这会影响最终结果吗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请问一下电路怎么更新,我的LVS确实过了,新手确实很多不懂

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,你可以作参考但是不一定准确,拆分后的管子和原管子提取出来的寄生参数不一致,LVS是对比的网表,网表是器件参数和逻辑关系,合并拆分后只要是并联逻辑,在网表都识别成一个管子,但是寄生参数的提取要考虑layout形状工艺环境之类的,所以拆分后的管子就不能识别成一个了,这是我认为需要修改原电路的原因,至于你开帖的问题我不太清楚,后仿做得少。至于电路怎么更新,你拆成了两个2.75/0.18的管子,那么原电路的相应管子也要改成(f=1 m=2  l=0.18  w=2.75)或者(f=2 m=1 ....),f和m的设置要和你版图画法一致,你是插指那就改f,你是分离的管子那就改m。希望大佬们指点。

网友B:
也有可能是cellmap文件造成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刚发现pex虽然提示成功提参,但是会有10个warnin,这会影响最终结果吗

你这个地方的w=2.75u,tw=2u,明显有问题,应该是pdk里面的callback函数没有执行,这里的2u估计是tw的默认值,不是实际的值。一般情况下:pex文件中的device值都是根据版图提取出来的,只跟版图,提取文件,pdk有关系,跟电路没多大关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,你可以作参考但是不一定准确,拆分后的管子和原管子提取出来的寄生参数不一致,LVS ...

我一直都不太分得清m和finger的区别,现在算是看到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也有可能是cellmap文件造成

我也想到了这个问题,但是不会改,太难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地方的w=2.75u,tw=2u,明显有问题,应该是pdk里面的callback函数没有执行,这里的2u估计是tw的默 ...

哇,和pdk有关,是不是很难改呀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哇,和pdk有关,是不是很难改呀

不是说让你改PDK,如果你提取后一schematic的方式呈现出来,可能会跟PDK有关,这方面你可以规避掉,你把你那块出问题的版图和提取后的pex_netlist网表贴出来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说让你改PDK,如果你提取后一schematic的方式呈现出来,可能会跟PDK有关,这方面你可以规避掉,你把 ...

我其实是做个了三级反相器,上面举的例子都是第二级的pmos管,电路图中为M3管,我单独把它的netlist截出来了

M3管的PEX

M3管的PEX

这一块的版图,是上面的PMOS部分

这一块的版图,是上面的PMOS部分

所有管子的PEX结果

所有管子的PEX结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说让你改PDK,如果你提取后一schematic的方式呈现出来,可能会跟PDK有关,这方面你可以规避掉,你把 ...

麻烦大佬有时间帮忙看一下呀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麻烦大佬有时间帮忙看一下呀

看起来,这个netlist的参数好像没错,我的M3管尺寸是5.5/0.18,版图拆成了两个管子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看起来,这个netlist的参数好像没错,我的M3管尺寸是5.5/0.18,版图拆成了两个管子

...

是的,我也看了,你提取的没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我也看了,你提取的没问题。

那就好奇怪啊,提取成电路图,电路图里的就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我也看了,你提取的没问题。

大佬,我想问一下,我的后仿时想用电路图的那种来进行后仿,现在PEX.netlist的没错,但是生成的calibre的那个里面的管子的尺寸有错误,这如果用电路图的那种方法进行后仿,是会出错的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们后仿都直接用pex.netlist,不用生成的schematic;你那个应该是netlist映射到schematic时出问题了,大 ...

哦哦,谢谢大佬

网友(2021-12-07):
引用 楼主:
大佬,我想问一下,我的后仿时想用电路图的那种来进行后仿,现在PEX.netlist的没错,但是生成的calibre的 ...

calibre是按照版图生成的netlist来产生的原理图,因此版图将管子拆分后,所提取出的网表转换成原理图也是拆分后的结果,w缩小一倍,m个数翻倍在版图这边是很经常会出现,本质上也就是对单个CELL的W尺寸的缩放,并不会太大的影响仿真结果,寄生上面可能会有略微区别;因此你这边calibre转换出的结果也是对的,可以直接用,不信你可以与网表后仿做下对比,仿真结果应该是一致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