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T时序报告分析

楼主(2020-08-02):
PT时序报告显示,“+”,表示lumped RC,想请教一下是否成功反标?
按照report_annotated_parasitics,报告如下lumped项是零,这和上面时序报告中的“+”lumped RC,不是相互矛盾了吗?
下面是PT的脚本,spef和sim.v均为ICC导出

楼主:
另外求解答,为何在capture path和launch path中clock network delay均为0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另外求解答,为何在capture path和launch path中clock network delay均为0呢?

你这个肯定不对。是不是sdc里还是设置了clock 是ideal_network没有取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肯定不对。是不是sdc里还是设置了clock 是ideal_network没有取消。

谢谢您的指导,我检查了下SDC,里面已经将clock设置为了propagated

楼主:
补充一点,我将数据精度提高后,发现这些clock network delay并不是零,只是数值很小,小数点后四位

楼主:
关于clock_network_delay很小的问题,我发现是core面积不够,放大尺寸后,clock_network_delay即为正常值

楼主:
另外还是求助,上述PT分析时路径上的加号“+”,代表lumped RC,不是通常的&,这是否代表成功反标呢?

楼主:
求热心大佬解答

网友B:
report_timing -derate -nets -nosplit -input_pins -transition_time -capacitance -crosstalk -path_type full_clock_expanded -delay_type max
CLOCK path 带上expansion再看, 初步怀疑是design 太小, CTS没有做,那样propagated delay都是从input clk port算,太小但非0.

用report_delay_calculation -from xxx -to yyy 去看具体有没有annotate到 RC.

网友:
hold time check report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report_timing -derate -nets -nosplit -input_pins -transition_time -capacitance -crosstalk -path_type ...

非常感谢您的解答,我按照上述方法看了时钟路径的报告,直接是由clk pin经过clk net到达寄存器的时钟端,这应该就是您说的设计太小,CTS没有做?这个问题请问您有什么办法解决吗?我之前尝试过加大core的面积,CTS是正常的
还有就是反标的问题,按照report_delay_calculation的方法,报告了一条线的延迟,还是会提示lumped annotation

网友C(2023-12-01):
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,我的设计也很小,遇到了同样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,我的设计也很小,遇到了同样的问题

破案了。SDC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