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于触控芯片中的ADC通常采用哪种类型?

楼主(2020-08-03):
听说里面的ADC主要有Δ-Σ ADC还有逐次逼近型ADC,请问哪种结构的ADC用的比较多,为什么?请大佬指教~

触控IC原理图

触控IC原理图

网友A:
核心电路基本原理都一样,SAR里面的delta是1bitDAC,可以认为是sigma-deltaADC的一种配置情况, sigma-delta里可能是1.5bit或2.5bit的DAC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核心电路基本原理都一样,SAR里面的delta是1bitDAC,可以认为是sigma-deltaADC的一种配置情况, sigma-delt ...

没看懂,我的意思是:触控IC里SAR ADC和 sigma-delta ADC通常采用哪一种,不是说两种架构混合起来使用,,请问能否给具体说明一下?

网友A:
低于100KHz用Sigma-Delta, 高于14bits用Sigma-Delta

网友B:
一般出于低功耗,都会用SAR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低于100KHz用Sigma-Delta, 高于14bits用Sigma-Delta

(*@ο@*) 哇~ 多谢,多谢大佬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般出于低功耗,都会用SAR

嗷嗷,多谢~好像懂了,是不是因为电池供电的应用场景,对功耗要求比较严格的缘故。比如手机和pad触摸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