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XI协议中depth问题

楼主(2020-08-03):
请问一下各位大佬们,AXI协议中的outstanding depth,out of order depth,interleaving depth 是不是同意概念,如果不是,谁能给解释一下各个depth是怎么个工作原理吗,这里感觉好蒙蔽,谢谢了

网友A:
不一样。
interleaving depth :(已经 dep了,不推荐),就是很多小块互相间插,来自不同的标签或者说id,这个id一个包切的。slave device能支持多少个id切片的间隔深度12341234--:深度4. 理论是fifo的深度
out of order depth: 如switch矩阵,接了很多salve,一个master可以顺序发各种不同的id,switch返回可以乱序id返回。理论是fifo的个数,
outstanding depth:一个slave能支持多个id一直接收,而不阻塞丢弃,until返回第一resp。

大概这样解释吧,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东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一样。
interleaving depth :(已经 dep了,不推荐),就是很多小块互相间插,来自不同的标签或者说id, ...

感觉大家工作原理都一样吧,depth应该都指的是fifo的数量,地址信息和数据信息会根据不同的ID进入不同的fifo然后实现匹配,差别应该是interleaving比out of order比outstanding更容易占满存储空间。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