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样确定VCO的振荡幅度不会降低自己的器件寿命?

楼主(2020-08-03):
目前做的VCO,就是一对负阻接法的交叉nmos源极直接接地。受PDK使用方式的限制,没法加尾电流源;VCO的振荡幅度就是nmos加到足以抵消LC TANK中的正阻抗影响后,自然形成的。而且LC TANK接到AVDD,也就是VCO的输出振荡dc点就是AVDD,那VCO的输出就是一个会超过AVDD接近1倍的振荡电平。这个电平会加到VCO core自己的交叉nmos栅极上,还会加到VCO的输出buffer的nmos栅极上。所以我们怎么来确定较大的振荡幅度,不会缩减这四个nmos的寿命呢?PDK也没有给任何跟life time有关的模型。

谢谢!

楼主:
来自顶一下……

网友:
不是挑刺,你这个问题本身问题太大,不严谨。
1. 证有不证无。我们证明不了一件事情不会发生。因为你的观测时间不可能无限。
2. 任何电路在使用或者不使用时都会损耗,只是量的问题。
3. 一般而言涉及芯片可靠性的问腿都不是仿真,大多数是做实验。比如压力、温度、老化。以此判断其在性能接受范围内的寿命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。
1、可考虑限幅电路,或幅度可调电路。
2、工艺厂不给lifetime参数,就只能自己做老化实验测了。

楼主:
谢谢!
请问这个老化试验,有什么基础教材,可以介绍一下试验方法吗?
还是单纯的用一个较大的电压加上,来看芯片什么时候坏掉或者关心的指标出现明显下降?

楼主:
搜了点儿跟VCO 寿命有关的文献,目前我看到有 CVS 测试方法、RVS 测试方法,用stress-measure-stress-measure-。。。这种流程来测试较高电压后恢复的性能,得到参数的变化值跟加上去的电压,stress时间相关的一个拟合曲线。

但不太清楚是否这两种测试方法算是比较常见的。也不太懂怎样从得到的拟合参数去反推正常工作电压下的lifetime。

网友A:
Lifetime测试在公司量产前一般是必须做的,一种方法是若干芯片高温满功率跑7天以上,然后再测是不是有损坏。
如果学校科研发论文的,看看有没有明显breakdown问题就可以了吧,毕竟lifetime需要比较多的人力物力。
所以楼主到底是担心breakdown还是老化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ifetime测试在公司量产前一般是必须做的,一种方法是若干芯片高温满功率跑7天以上,然后再测是不是有损坏 ...

公司吧,虽然没有产品压力。但还是希望最终实现的是一个能用的东西的。

网友(2023-04-26):
期待更新的大佬解答

网友B:
PDK也没有给任何跟life time有关的模型。
???????

你确定没给吗?我看过几个pdk都会给的,最差会给你一个测试的life time的结果。
至于原理,可靠性的原理需要你自己学习一下,大致EM NBTI PBTI HCI是主要的,还有一些犄角旮旯的失效原理一般fabless不太在乎,也看不到。
你应当询问foundry索要这部分。好一点的大厂不但有life time的模型,还有可以供给仿真器仿真的模型。

方向搞错了哦~
别重复造轮子

网友:
跑老化仿真

网友(2024-10-14):
引用 网友B:
PDK也没有给任何跟life time有关的模型。
???????

请问你有哪些提供了退化模型的PDK?如果不方便直接分享PDK,希望具体说一下是哪个PDK我去找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