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为什么折叠共源共栅运放加入辅助运放后UGBW比未加之前减小了

楼主(2020-08-03):
最近在学习增益提升型运放。主运放用的是折叠共源共栅的结构,增益59,UGBW是1.5G,但是加入辅助运放之后,UGBW变成了1G,请问这是为什么?
我是初学,希望知道的人可以帮忙解答。感谢

网友A:
你的辅助运放引入了额外的极点

网友B:
你看看辅助运放的性能如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看看辅助运放的性能如何

辅助运放单位增益带宽480M左右,增益4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辅助运放引入了额外的极点

辅助运放的作用我认为只是用来增大输出电阻的,频率也满足要求的。就是辅助运放和主运放之间的频率关系,设计的时候已经关注了

网友:
gain-booasting的辅助运算放大器不会影响主运算放大器的GBW,辅助放大器在电路里等效为一个零极点对,原理上对主放大器的GBW无影响,通常辅助放大器的输入栅电容会影响主放大器的非主极点,需要做好环路稳定性设计。至于为什么主运放的GBW会变小?也许你的非主极点位置就在GBW附近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辅助运放单位增益带宽480M左右,增益40

辅助放大器的GBW大于 未加入辅助放大器之前的主放大器的开环带宽的三至五倍即可。 零极点刚好抵消,GBW内还是一个单极点系统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辅助放大器的GBW大于 未加入辅助放大器之前的主放大器的开环带宽的三至五倍即可。 零极点刚好抵消,GBW内 ...

谢谢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