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xi中outstanding的值应该依据什么来设置值

楼主(2020-08-03):
请问各位,axi总线中outstanding的大小一般依据什么来设置,我的理解是可能会根据slave处理transaction的能力,不知道我的理解有没有偏差,或者还有别的因素。

网友:
slave 内部处理能,差不多就是fifo id的深度。

网友:
我理解应该要根据slave的响应速度(AXI slave的延时)和throughput要求结合考虑,一般情况下slave的处理能力应该是远远够的

网友:
这个一般要问:
1:master能最多发多少个cmd(independent of rdata or wdata)
2:slave可以最大收几个cmd。
因为他们靠arready/arvalid, awready/awvalid来handshake的。

推荐一个数字前端设计深度入门课(2006年电子科大毕业的师兄的作品)
课程链接:https://ke.qq.com/course/package/24207?tuin=64ce5e2a
1/2节课免费。
话不多说,看疗效。

网友A:
带宽=位宽*平均延时/outstanding,so你懂得如何计算的

网友B(2021-04-09):
如果超过了outstanding能力,master继续发送会发生什么呢

网友:
outstanding设计大一些,可以提高总线的传输效率,提高带宽利用率。
但是outstanding太深的话,会增加读写请求的buffer深度,增加资源消耗。
所以这是一个权衡带宽和面积的过程。
在带宽不紧张的情况下,关闭outstanding,可以让总写的设计简化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如果超过了outstanding能力,master继续发送会发生什么呢

因为slave通过ready信号进行反压,所以不会出现超出outstanding能力的情况。
如果设计不合理,没有通过ready反压,超出outstanding能力的请求,会出现数据丢失,导致读/写数据乱掉,甚至总线挂死的现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因为slave通过ready信号进行反压,所以不会出现超出outstanding能力的情况。
如果设计不合理,没有通过re ...

多谢。

网友D(2022-08-29):
引用 网友A:
带宽=位宽*平均延时/outstanding,so你懂得如何计算的

平均延迟怎么得到呢

网友(2023-10-07):
请问我想在VIVADO软件自动生成AXI full接口的基础上,自己手动添加outstanding相关的功能,请问应该怎么做或者说有什么参考的代码吗?

网友(2024-07-24):
引用 网友D:
平均延迟怎么得到呢

同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