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一文解析PCB各个板层的定义

楼主(2020-08-03):
  一文解析PCB各个板层的定义

  pcb线路板有很多的板层,那么各个板层又有什么意思呢,来一起看

  1.顶层信号层(TopLayer):
  也称元件层,主要用来放置元器件,对于比层板和多层板可以用来布线;

  2.中间信号层(MidLayer):
  最多可有30层,在多层板中用于布信号线。

  3.底层信号层(BootomLayer):
  也称焊接层,主要用于布线及焊接,有时也可放置元器件

  4.顶部丝印层(TopOverlayer):
  用于标注元器件的投影轮廓、元器件的标号、标称值或型号及各种注释字符。

  5.底部丝印层(BottomOverlayer):
  与顶部丝印层作用相同,如果各种标注在顶部丝印层都含有,那么在底部丝印层就不需要了。

  6.内部电源层(InternalPlane):
  通常称为内电层,包括供电电源层、参考电源层和地平面信号层。内部电源层为负片形式输出。

  7.机械数据层(MechanicalLayer):
  定义设计中电路板机械数据的图层。电路板的机械板形定义通过某个机械层设计实现。

  8.阻焊层(SolderMask焊接面):
  有顶部阻焊层(TopsolderMask)和底部阻焊层(BootomSoldermask)两层,是ProtelPCB对应于电路板文件中的焊盘和过孔数据自动生成的板层,主要用于铺设阻焊漆。本板层采用负片输出,所以板层上显示的焊盘和过孔部分代表电路板上不铺阻焊漆的区域,也就是可以进行焊接的部分。

  9.锡膏层(PastMask-面焊面):
  有顶部锡膏层(TopPastMask)和底部锡膏层(BottomPastmask)两层,它是过焊炉时用来对应SMD元件焊点的,也是负片形式输出。板层上显示的焊盘和过孔部分代表电路板上不铺锡膏的区域,也就是不可以进行焊接的部分。

  10.禁止布线层(KeepOuLayer):
  定义信号线可以被放置的布线区域,放置信号线进入位定义的功能范围。

  11.多层(MultiLayer):
  通常与过孔或通孔焊盘设计组合出现,用于描述空洞的层特性。

  12.钻孔数据层(Drill):
  ·solder表示是否阻焊,就是PCB板上是否露铜
  ·paste是开钢网用的,是否开钢网孔
  所以画板子时两层都要画,solder是为了PCB板上没有绿油覆盖露铜),paste上是为了钢网开孔,可以刷上锡膏.

  主要介绍了PCB线路板12个板层,那么你现在了解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