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半速率PAM4 CDR里的majority vote模块具体是什么电路啊?

楼主(2020-08-03):
如题,请问大家半速率PAM4 CDR里的majority vote具体电路长啥样啊?

楼主:
majority vote就是把两路UP/DOWN信号选出一路来控制VCO对吧?
这为什么是个滤波器呢?麻烦您多讲讲

网友A(2020-11-30):
你看的哪篇论文可以分享一下吗?我有一篇4分1速率的有具体电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看的哪篇论文可以分享一下吗?我有一篇4分1速率的有具体电路

你好,我看的是这篇。麻烦您也分享一下

A 51Gbs, 320mW PAM4 CDR with Baud-Rate Sampling for High-Speed Optical Interco.pdf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我看的是这篇。麻烦您也分享一下

你好,我看的是这篇,里面实际上把majority vote弄成了一个新的模块STD,主要就是逻辑关系组成的,我看了Razavi锁相环那本书,结果上应该是一致的

A 32-Gbs PAM-4 Quarter-Rate Clock and Data Rec.pdf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我看的是这篇。麻烦您也分享一下

对比里面半速率采样结果后面的处理,就是类似的处理方式

网友:
这是常见的数字滤波电路,滤除高频的部分

网友(2024-04-11)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我看的是这篇,里面实际上把majority vote弄成了一个新的模块STD,主要就是逻辑关系组成的,我看了 ...

非常感谢

网友:
很有帮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