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boost功率管的ESD设计

楼主(2020-08-03):
1.集成的功率管一般不需要额外的ESD保护
2.那功率管是不是要有一个默认下拉,来保证打ESD时的状态呢?或者不需要??

网友A:
ESD,你需要到GND的放电通路,还有高压器件的ESD一般都不行,需要单独设计ESD结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SD,你需要到GND的放电通路,还有高压器件的ESD一般都不行,需要单独设计ESD结构。 ...

但是功率管的面积很大,如果是低压功率管,是否就可以用功率管代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