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ummy pad问题

楼主(2020-08-04):
某电工艺中顶层要求加dummy pad来释放应力;但我们用的其他工艺没加过dummy pad,工艺文档中也没有要求。
请问dummy pad是怎样减少应力的呢?不加有什么影响?

网友:
如果非得要夹dummy PAD的话,在chip空间允许的情况下 你多加一些电源地PAD,不是更好。还能增加ESD泄放能力

网友:
可以看看dummy pad要求用的材质和压焊用的是不是相同材质。有的工艺可以在PAD窗口之上垫积另外一种材质,用于减小压焊时的应力和保证bonding线连接的可靠性。

网友:
如果芯片很长时通常两边或者中间加DUMMY pad,外力来时,pad可以好地抗住压力,刚开始我们也不加,后面听TW的专家建议,说这个可以一定成度上提高一定良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