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芯片是否可以合封一个电容?

楼主(2020-08-04):
芯片缺少一个10nF的外部电容,是否有方法通过封装解决?

网友A:
这个问的没头没尾的,据我所知die和电容/电感可以封装在一起,具体情况要问封测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问的没头没尾的,据我所知die和电容/电感可以封装在一起,具体情况要问封测厂 ...

是的,没头没尾

网友:
只要你封装空间够,可以打线,就可以找封装厂做

网友B(2021-01-23):
完全可以,取决于你的基板size,我司有大量产品是Die与cap或者Inductor

网友C(2021-05-19):
引用 网友B:
完全可以,取决于你的基板size,我司有大量产品是Die与cap或者Inductor

会不会有风险,比如良率问题,一颗cap  或 inductor 毁了一颗ic

网友:
肯定会有良品率的问题啦,封装是可以做的,理论上是没有问题,要做详细技术交流才知道你的要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会不会有风险,比如良率问题,一颗cap  或 inductor 毁了一颗ic

当然会有yield loss的问题,我们会专门针对cap和inductor添加相应的测试项,例如它们的容值,感值,DCR测试等等。。
不过从目前来看,因为cap或者Inductor导致的比较大占比的yield loss我还没遇到过(测试基数为几百K)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当然会有yield loss的问题,我们会专门针对cap和inductor添加相应的测试项,例如它们的容值,感值,DCR测 ...

by the way,主要的问题还是来自于可靠性方面的风险,从我目前接触的产品来看,因为这些component的加入,他们相对于原先没加入Component的时候,在做相关的package qual测试的时候,更加容易导致fail. 比如AC96/168,Pre-condition等等,都有出现过各种各样的fail.

网友(2021-07-08):
你这个不就是SIP封装吗,国内的存大厂都能做了,长电,华天,通富,甬矽。PA里面好多电容电阻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