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一个命令

楼主(2020-08-04):
在处理pex的netlist 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
原本的netlist 会用+换行 比如
1 abc
2 + efg
3 defg
4 +123
5 +456

我希望得到
1 abc efg
2 defg 123 456

目前我是用sed命令处理,但是sed 一次只能向下看一行,所以运行了多次才处理完好几个+ 的情况。
有没有办法一次处理不论有多少+ 都一次merge到上一行

网友A:
如果是我,会用python 正则表达去匹配 + \n 然后替换成空格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我,会用python 正则表达去匹配 + \n 然后替换成空格。。

不在同一行啊不管是用Python 还是啥,能跨行匹配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在同一行啊不管是用Python 还是啥,能跨行匹配吗?

没有跨行匹配过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跨行匹配过。。

那就不能实现上面的需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