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r出来的.v文件如何导入cadence中的schematic

楼主(2020-08-04):
如题如题 。  怎么导入.v文件成schematic。  软件版本6.17

网友A:
方法很多将digital.v网表通过 V2L 转换成 cdl 格式,然后在通过spice in 导入到cadence 里面也行

楼主:
谢谢回答。方便说一下详细操作吗?  不懂的太多了。  我自己尝试了这样的。  出来只有顶层四个大的symbol的连线,symbol里面没有都详细的电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方法很多将digital.v网表通过 V2L 转换成 cdl 格式,然后在通过spice in 导入到cadence 里面也行 ...

谢谢回答。   我没有操作过这种方式,方便详细说一下步骤吗

网友:
你去查一下v2lvs这个命令。
一般需要数字设计的门级verilog网表(注意要包含power/ground),标准单元的verilog文件。
通过v2lvs命令把verilog网表转换成cdl(spice)网表,结合到模拟电路网表中做LVS。

网友(2021-08-02):
请问下在reference那一栏需要填写什么库呢?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