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一个环形振荡器的问题

楼主(2020-08-04):
此图为三级环形振荡器(由P2/N2和两个INV构成),P1/N1对电容C充放电,控制P4/N4开关,从而控制X点的上升和下降。
不明白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?这和直接的电容充放电环形振荡器相比有什么区别?

网友:
我感觉这个结构的环形振荡器是完全通过W点和Y点的rise time/fall time的差别来实现震荡扰动,不需要经过RC-delay后的时钟信号来控制给C的充电时间,但传统的环形振荡器如果没有切断给C的充电过程,就会一直充电,这个结构不会,因为W和Y是反向的,而W变化的比Y慢。
额,不知道我说清楚没,是我个人理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