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哪位大佬有synplify能用的?能共享一下么

楼主(2020-08-04):
由于学习需要,论坛的帖子都是很多年前的了,很多破解方法无效,比如licgen生成文件那一步根本没办法save,将packs里面synopsys.src的日期从2019改成2030后可以save但是按后续步骤继续破解仍不成功,还有最新且可靠的方法么

网友A:
去下载一个Libero SOC 你能免费白嫖一年多合法的SynplifyPro ModelSimPro ModelSim
https://www.microsemi.com/produc ... ibero-soc#downloads

网友B:
2018版本的我在win10 上面用的很好, 破解用的是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581119-1-1.html 这个的自动破解器, 不需要修改任何东西。 需要注意的是, 如果电脑上装了其它使用Flex加密的软件, 如cadence,modelsim等,需要打开你的synopsys的SCL文件里面的lmtools.exe文件, 把对应的lmgrd程序设置正确。 然后密钥文件添加第二行DAEMON下添加USE_SERVER, 其它都不用管。 设置环境变量SNPSLMD_LICENSE_FILE 指向许可文件。 或许再重启下电脑。 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2018版本的我在win10 上面用的很好, 破解用的是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581119-1-1.html 这个的自动破 ...

请问这里面解压出来的dll文件如何使用啊?

网友C(2022-03-01):
引用 网友B:
2018版本的我在win10 上面用的很好, 破解用的是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581119-1-1.html 这个的自动破 ...

安装包可以分享下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安装包可以分享下吗

论坛有的, 直接搜

网友(2022-07-25):
这个只能Microchip型号能用, Xilinx/Altera不能用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去下载一个Libero SOC 你能免费白嫖一年多合法的SynplifyPro ModelSimPro ModelSim
https://www.microsemi. ...

这个只能Microchip型号能用, Xilinx/Altera不能用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