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QRC安装问题

楼主(2020-08-04):
之前从网上下了Cadence IC617套件,然后在虚拟机打开,再进行后仿时发现只能进行DRC和LVS,却无法进行QRC,在本站查询后了解到需要重新安装,经过一番查找后,在本站找到EXT152,可是解压后有很多文件
这么多文件就很迷,哪个才是安装包呐,里面也没教程?
求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安装教程,小弟不胜感激啊

网友A:
用iscape安装,参考cadence ic617安装教程

网友:
哪不是有SETUP.SH么,运行就好了啊。然后如果没有ISCAPE,会让你先安装这个。

装好了之后,用IC617同样的CRACK去CRACK一下,然后就可以了。

不过说实话,QRC跑起来流程有点小麻烦,我还是喜欢直接用XRC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iscape安装,参考cadence ic617安装教程

谢谢指点,突然顿悟了,也知道了iscape是个啥了,非常感谢。可是在安装选文件的时候
出现了找不到安装文件的情况,可是下载的文件中关于QRC的我都解压了一遍,可是依然找不到安装文件。难道是我文件下载错误了嘛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指点,突然顿悟了,也知道了iscape是个啥了,非常感谢。可是在安装选文件的时候

出现了找不到安装文 ...

你选中文件不对,应该在上一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选中文件不对,应该在上一层。。。

我那个文件夹里面的所有目录都找了一遍了,可是还是找不到

网友B:
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KAUSMkj7Tso1ykyEiQorGg 提取码: 7yje 可用EXT191
将Base_EXT19.10.000_lnx86_1of1.tar解压后可以看见CDROM1这个文件夹
CDROM1这个文件夹里应该有IScape04.23-s012lnx86.t.Z,SETUP.SH,Base_EXT19.10.000_lnx86.sdx等文件
终端里运行 . SETUP.SH,随便挑一个目录安装IScape
InstallScape里点Local directory/Media install.下方文本框内填入CDROM1文件夹的绝对路径即可。
再选一个EXT191安装目录,一路continue即可。

网友C:
指定目录就可以了比如到:CDROM1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指定目录就可以了比如到:CDROM1

谢谢,非常感谢,指定这个目录找到了,可是又出现了个问题
提是这些文件找不到,可是我两个下载的主文件夹,都已经选中了,可还是报错,
然后就安装失败了

网友C:
你这是hostfix,需要base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这是hostfix,需要base才行。

我截图那文件夹有个base,是不是因为下载的不全的原因
file:///D:\Software\QQ\download\2236364097\Image\C2C\_Z6@[5VF@CTN%2JMWCNSF$P.png
base文件夹里面是cdrom1,感觉重合了。我是在站里面下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KAUSMkj7Tso1ykyEiQorGg 提取码: 7yje 可用EXT191
将Base_EXT19.10.000_ln ...

谢谢分享和指点,非常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KAUSMkj7Tso1ykyEiQorGg 提取码: 7yje 可用EXT191
将Base_EXT19.10.000_ln ...

谢谢您分享的EXT,已经成功安装了,但是目前还没集成到virtuoso中。是不是还需要修改环境变量和patch之类的才行吖?真的是第一次安装这些EDA工具,很多流程都不清楚

网友(2020-12-14):
能在分享一下EXT19,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KAUSMkj7Tso1ykyEiQorGg 提取码: 7yje 可用EXT191
将Base_EXT19.10.000_ln ...

能在分享一下EXT191吗,谢谢了

网友(2021-12-09):
引用 网友B:
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KAUSMkj7Tso1ykyEiQorGg 提取码: 7yje 可用EXT191
将Base_EXT19.10.000_ln ...

EXT191能再提供一下吗,十分感谢

网友(2022-09-30):
引用 网友B:
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KAUSMkj7Tso1ykyEiQorGg 提取码: 7yje 可用EXT191
将Base_EXT19.10.000_ln ...

大佬这么链接还能再分享一次吗,非常感谢

网友(2023-01-10):
引用 网友B:
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KAUSMkj7Tso1ykyEiQorGg 提取码: 7yje 可用EXT191
将Base_EXT19.10.000_ln ...

你好链接失效了,能烦请你再发一个吗

网友(2025-01-13):
引用 网友B:
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KAUSMkj7Tso1ykyEiQorGg 提取码: 7yje 可用EXT191
将Base_EXT19.10.000_ln ...

分享链接过期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您分享的EXT,已经成功安装了,但是目前还没集成到virtuoso中。是不是还需要修改环境变量和patch之类 ...

大佬能分享下EXT191安装包吗

网友(2025-05-26):
大佬能分享下EXT191安装包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