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版图边界问题

楼主(2020-08-04):
求助! 用Layout XL画完版图,调用的时候发现选中边界比版图大很多。调用时如图可以看到右下角有个绿色的框。但是调用完毕右下角什么都不显示,边界依然很大。

网友A:
那是你画时那里有管子或者METAL,把这个备份一下,然后重新建layout,再把刚才那个备份的MOVE过去,保存,框框就没有了

网友B:
boundaries可以删掉的吧,在object把他们都打开可选,然后选中删掉即可。

网友C:
(foreach st geGetEditCellView()~>steiners dbDeleteObject(st))

网友:
我也遇到相对应的问题 应该是画的时候那里有东西 之后删不掉 如楼上各层所说 可以备份再重建 不过 问题不大 应该不会造成甚麽影响可忽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boundaries可以删掉的吧,在object把他们都打开可选,然后选中删掉即可。

只是调用的时候显示这个绿框框,画的时候没有,也选不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是你画时那里有管子或者METAL,把这个备份一下,然后重新建layout,再把刚才那个备份的MOVE过去,保存, ...

可以直接在新layout把之前画的复制过来吗,,我还不知道可以这样。重新画了。。

楼主:
刚试了下没有效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boundaries可以删掉的吧,在object把他们都打开可选,然后选中删掉即可。

这个不是boundry欸,我试过了,没啥效果。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

网友:
你用txt层框起来保存,保存后删掉txt试试

网友D(2023-04-05):
引用 网友C:
(foreach st geGetEditCellView()~>steiners dbDeleteObject(st))

亲测这个方法可行,请问这是什么原理呀

网友(2023-06-15):
这个会跳出一个框  很多选项   怎么勾选呀

网友E(2024-01-17):
引用 网友D:
亲测这个方法可行,请问这是什么原理呀

请教一下,这个方法具体是怎么操作的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请教一下,这个方法具体是怎么操作的?

然后点击你的layout窗口,然后把这句命令复制到ciw里,然后回车

网友(2024-03-21):
引用 网友D:
然后点击你的layout窗口,然后把这句命令复制到ciw里,然后回车

确实好用!谢谢啦

网友(2024-11-16):
引用 网友D:
然后点击你的layout窗口,然后把这句命令复制到ciw里,然后回车

好用好用,感谢

网友F(2025-04-03):
引用 网友D:
然后点击你的layout窗口,然后把这句命令复制到ciw里,然后回车

ciw是哪个呀,新手不知道这个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ciw是哪个呀,新手不知道这个

最小化是virtuoso的那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最小化是virtuoso的那个

谢谢你了

网友(2025-07-04):
引用 网友C:
(foreach st geGetEditCellView()~>steiners dbDeleteObject(st))

太赞了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(foreach st geGetEditCellView()~>steiners dbDeleteObject(st))

完美解决,感谢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