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一下mos管drain端拉大的作用

楼主(2020-08-05):
这种没有加RPO layer,只是拉大了poly到cont的space,这样会有什么作用呢,增大耐压加强ESD保护?

网友:
相当串个小电阻

网友A:
加强ESD保护,要是有saliside block的话别忘了加上,顺便把两头的cont各去掉一个。

网友B:
相当于增加一个注入电阻,让mos管流过的电流更均匀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加强ESD保护,要是有saliside block的话别忘了加上,顺便把两头的cont各去掉一个。 ...

确实CONT 距离边上太近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确实CONT 距离边上太近了

离什么边太近了?具体影响什么,求解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加强ESD保护,要是有saliside block的话别忘了加上,顺便把两头的cont各去掉一个。 ...

请教,ESD保护的时候,为什么要把两头的cont各去掉一个?

网友D(2025-01-06):
引用 网友E:

有搞明白了大佬,求解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有搞明白了大佬,求解

D端上下的孔都少一个或者几个,让孔离有源区远一些。目的是esd来的时候,breakdown在x轴上方向,X轴方向通过寄生的NPN走掉。不要在Y轴,如果发生在Y轴上,电流有可能通过 bulk ring走掉,这是不希望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相当于增加一个注入电阻,让mos管流过的电流更均匀

Can you explain the principle in detail?

Thanks.
mpi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