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从pad接进来的信号为什么串一个小电阻就可以直接接到内部电路

楼主(2020-08-05):
如题,串联一个小电阻之后对内部电路的影响就减小了吗

网友:
ESD 要求的

网友:
ESD一级二级保护之间就需要电阻缓冲

网友:
限流作用,避免ESD电流直接击穿CORE电路的gate

网友A(2023-09-01):
请问这个电阻一般有多大呢,是什么数量级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这个电阻一般有多大呢,是什么数量级的?

一般200欧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