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带隙基准的亚阈值设计方法

楼主(2020-08-05):
通过处于亚阈值的管子实现低功耗带隙基准的产生,在实际生产流片中可靠吗?求大佬们赐教

网友A:
最近就在做亚阈值LDO,里面的带隙也是亚阈值的,电阻基本上是不能用了,太大了,正在找比较好的方案,启动电路也因为应用在LDO里受到电压的限制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最近就在做亚阈值LDO,里面的带隙也是亚阈值的,电阻基本上是不能用了,太大了,正在找比较好的方案,启动 ...

请问有找到方案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问有找到方案吗?

考虑用无电阻的亚阈值BG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