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电路设计里面的频率

楼主(2020-08-05):
  最近在学习关于电路的频率补偿的知识。学习的案例中某些简单的传输函数我可以通过手算推导出来,但是像三阶放大器这样的,不带补偿的传输函数我推导都感觉好复杂。所以我想问问在真正设计电路的时候,做频率补偿都是怎么去判断的呢?应该不需要计算出传输函数吧。。。

楼主:
希望有过设计经验的人帮我解解惑

楼主:
上面说错了,三阶放大带有密勒补偿,我推导感觉很复杂,就没有继续推下去

网友A:
看书学的实际上是分析电路。实际设计的时候,是先根据需求选结构。如果结构选定了,调节参数的时候,如果有现成的公式,当然不会再去推,直接套用,计算一下大概的位置就好。如果电路有一些新的创新点,那肯定要自己推。这里,真正重要的不是推算过程,意义不大,重要的是自己根据实际情况,挑选结构或者设计新电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书学的实际上是分析电路。实际设计的时候,是先根据需求选结构。如果结构选定了,调节参数的时候,如果有 ...

好的,谢谢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