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在锁相环环路中提供了一定增益的buffer,怎样判断它的输入负阻不会引起不想要的振荡呢?

楼主(2020-08-05):
工艺是CMOS,VCO就是交叉耦合加LC,分频就是CML那种。
现在是这样,VCO为了不被负载拉走谐振频率,CML分频为了能驱动下级电路,不可避免的要在输出都加一个buffer。
而且为了驱动能力,我们还希望这个buffer有大于1的增益。目前带的都是共源极的结构,漏极加个CPW或者加个Q值比较差的L,希望在目标频率附近与这个点上的电容谐振,提供一些增益。CML buffer增益顶多也就9dB吧,VCO更差前仿也就1dB?

ok现在问题来了,thomas Lee老师讲过,共源极射频放大器的Cgd,会让这个放大器的输入端看进去,在目标的谐振频率之下有负的实阻抗。而且经过仿真,我们会看到超过过了这个谐振频率之后,此放大器的输入实部迅速的变成正的。下图为VCO驱动CML分频器的buffer和此buffer的输入阻抗。相应的CML分频器输入直流偏置和输入管已经放上了不过被波形图盖住了。

所以第一个问题,buffer的负输入实阻抗,会不会引起被buffer的电路的振荡?如果说VCO自己反正要振荡,在buffer负载不太大的情况下也不会被拉跑多少,可以忍受;那么CML分频器这种,理论上不振也凑合行能振更好的电路,会被影响吗? 我的仿真结果是没有影响,输出幅度和相位噪声、分频工作在各PVT都挺正常的。但不知道用什么理论来解释。
第二个问题,超过了buffer自己负载的谐振频率之后,从buffer的输入看进去我们看到了正的实阻抗。那么对于VCO来说,等于它要补偿的LC谐振环路的Q值更差了。是否会影响VCO的PN、甚至起振? 经过仿真,如果我特意地把buffer的负载谐振频率往高频调,即让它不要正好在VCO输出频率附近增益最大,会看到相位噪声能改善个3dB。应该算是支持这一理论了。但这样的话能够送给负载,或者驱动下一级的幅度就变小了,很有可能驱动不了分频器。

总之就是两个问题:
1. 锁相环环路中的VCO buffer和分频器buffer有必要追求稳定吗?我看到CMOS的文献中几乎没有人提过,只有一个HBT的文献讲过要考虑buffer的稳定性,请问为什么?
2. VCO buffer怎样权衡增益和对相位噪声的影响?

谢谢!

网友:
关注,很好的问题

网友A:
可以考虑下中和电容抵消cgd的影响?

楼主:
大早上来自顶一下顺便讲讲目前的考虑。

锁相环本身,是针对相位、或者说频率,有一个负反馈的作用是吧。是否可以认为,如果我本来设计这些buffer,让它们的负载谐振在各自的工作频率附近,那么首先,它即便非常不稳定,也不会把被它buffer的电路的输出频率拉走多少?
其次,由于锁相环的负反馈作用,即便拉走了还会再被拉回来?但是如果极端情况,VCO和VCO的buffer都正常,CML分频器也正常,但我CML buffer把输出频率拉走了,那么锁相环环路就会去调节VCO的频率,指望CML分频器的输出频率再回来,那这样岂不就是VCO的输出还是会被拉走?
或者,我们认为,不用锁相环这个大环路,VCO在正常谐振下,以及CML分频在正常的分频工作下,它们自己内部环路的反馈已经很猛烈,输出频率并不会被负载上的负阻和负载电容拉偏(VCO还是要看到这个电容的毕竟直接挂到LC TANK两头)?所以我只要看到VCO的可调频率范围还ok,以及分频器的分频工作正常,就认为可以了?这样想是正确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考虑下中和电容抵消cgd的影响?

如果确认buffer的输入负阻会对VCO和分频器有明显影响的话,当然是得想办法给它去掉。
但现在不太确定是否会有影响……

网友B:
说一下我的想法,
1.负阻不一定震荡,比如latch,得多极点系统且相位满足相位条件才能震荡
2.震荡还有个要求是dΦ/dω<0,你把Z输入阻抗转换成极坐标的形式看看相角是不是满足条件?
其实,最简单的方法,给Buffer一个输入直流偏置看下tran仿真有没有震荡不就好了
如果Buffer震荡的话,相当于LCVCO和Buffer两个振荡器的相互耦合,LCVCO到Buffer注入的能量应该要大一些,所以会像CML分频器一样发生注入锁定现象吧。

关于增益和噪声的问题,我觉得不应该把Buffer的输入阻抗当成影响谐振腔设计的主要因素吧。buffer的增益尽可能高可以降低buffer噪声对整体相位噪声的贡献。理想情况下,buffer的输出是一个边沿极其陡峭的方波。期待其他高人的分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说一下我的想法,
1.负阻不一定震荡,比如latch,得多极点系统且相位满足相位条件才能震荡
2.震荡还有个要求 ...

不是太懂您说的输入阻抗用极坐标表示怎么画图,我这边的ADE工具只有s参数有极坐标选项。
您的意思是不是,如果我这个buffer要振荡,它应该在某个点上,S11有单位幅值和dphi/dw=0的情况?

如果是,我看了一下,在某个频点上,的确是有dphi/dw为0,但这个点上S11的幅值小于1.但也很接近了,0.928左右。
下图上方两条曲线分别是S11的幅值和相位,下图是S11的相位对仿真频率做个导数。
而且S11的幅值在偏低一点的频率上就会等于1了,毕竟如果我让buffer的负载谐振在VCO的可调范围内的话,这也是很可以理解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说一下我的想法,
1.负阻不一定震荡,比如latch,得多极点系统且相位满足相位条件才能震荡
2.震荡还有个要求 ...

再就是关于给buffer加个dc输入,看它自己会不会振荡的问题。
这个我也做了,是不会的。
上图上面是给的dc输入,下面是buffer的输出,开始有一点振荡是因为我特意给了一个initial 0.

不过话又说回来,这只能说明buffer在输入接特定阻抗Rs=0时不会振荡,并不能说它输入接任何阻抗都不会振荡吧?VCO的输出阻抗我记得还是随幅度变化的。

如果说VCO对buffer的影响应该远大于buffer反过来对VCO的影响的话,我也是比较倾向于这个方面,但就是找不到理论支持。如果做全corner的tran, 看到VCO还是可以随着Vctrl变化振荡频率,是不是就可以说明buffer不会拉着它走了?CML分频器就是分频工作正常就ok?

至于您认为buffer的增益应该最够大来输出矩形波,这个就有点难了毕竟频率以及接近40G了,增益增不上去,靠堆管子来加增益就会缩小VCO的可调频率范围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不是太懂您说的输入阻抗用极坐标表示怎么画图,我这边的ADE工具只有s参数有极坐标选项。
您的意思是不是 ...

振荡器在小信号分析时候,震荡的情况不就是相当于一个实部为负阻,虚部为0的阻抗。用cadence的calculator计算,如果在这个可能震荡频点,阻抗的相角arctan(real(Z11)/imag(11))<0,说明在这个局部区域可以等效为一个LC电感模型,自然buffer也就会起振。我说理想方波其实就是想表达,buffer的过零点斜率要比VCO输出的过零点陡峭。

对于分布式的,不应该仿真Kf看稳定性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振荡器在小信号分析时候,震荡的情况不就是相当于一个实部为负阻,虚部为0的阻抗。用cadence的calculator ...

关于输入阻抗我又去看了一下,下图上方是buffer的输入阻抗实部,下方是atan(real(Z11)/imag(Z11))。

两条横向mark线都是水平为0的。可以看到buffer输入阻抗实部在较低频率为负,但这时atan(real(Z11)/imag(Z11))为正,经过36G左右的点之后,输入阻抗变成正的,但atan(real(Z11)/imag(Z11))变负。
这说明不符合振荡条件吗?还是正好处于振荡的边缘?

buffer需要提供一定的增益我大概是理解的,但就像上图一样,过了buffer自己负载的谐振点之后,buffer的输入阻抗会变成正的,等于VCO core的两端各挂上一个Q值不咋地的电容,有可能虽然buffer的输出摆率变大了但VCO core的PN反而被提起来了。
像我在这个帖子里发的现象一样,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881152-1-1.html  CML分频器的输入偏置电容电阻上升提高了VCO buffer在谐振点附近的增益,但会使VCO buffer的输入实阻抗变得更正,等于降低VCO core看到的LC Q值,pnoise反而下降。

至于分布,首先我也不太清楚这算分布电路吗?虽然里头有cpw,但PDK给的是一个tline的模型,用长度宽度来算;有源器件都集中在一起,在版图上是一个很小的部分。其次也不太清楚为什么分布电路要看Kf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关于输入阻抗我又去看了一下,下图上方是buffer的输入阻抗实部,下方是atan(real(Z11)/imag(Z11))。
...

只需要看负阻部分区域,看起来震荡边缘或者不震。如果震,也震不咋好,从幅度上来说,稍微有点噪声电路就就有实部的损耗了。关于是不是看成分布电路,看你的工作频率对应的波长,是不是要考虑模块之间的阻抗匹配。Kf稳定性是从S参数(入射波&反射波)角度看,反射波大于入射波,也就是S11,S22的模大于1。不是搞毫米波的,具体的我也记不太清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只需要看负阻部分区域,看起来震荡边缘或者不震。如果震,也震不咋好,从幅度上来说,稍微有点噪声电路就 ...

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我能在所有corner下检查一下这个负阻的角度是不是同时满足震荡条件,就可以放心了。
这倒也是可以试试,写个ocean跑一下。
不过我比较奇怪的是为啥没有看到CMOS 锁相环文献里有人关心过这个问题,大家是不是有什么更直观的理论可以直接排除这个问题,认为它就不是个事儿。是不是真就可以放心说反正VCO自己是个强的震荡驱动源,分频器是个比较强的被驱动震荡源,别的部分拉不住它们。
不然岂不是所有的前后级接口都得扫一下才能放心,级数一多还挺麻烦的。

分布的话几十GHz在片上的波长还是毫米级的吧,buffer跟core还是比较近的,um级的,是不是不用考虑这个问题。不过看来各级分频器之间的连接距离还是会上升到一百um这个量级,到时候可能得提取寄生参数或者做个电磁仿真把连接线也算进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