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对于项目derive_pg.tcl /derive_pg_connection应该定义哪些

楼主(2020-08-05):
100资产
小弟新手,拿到项目,不知道要去derive_pg哪些电源地,以下是项目的电源地情况,还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哪些需要derive_pg?

电源地情况如下:
(1)chip level:VDD15/GND15
           VDD50/VSS50
           VDDIO/VSSIO
(2) microcell: IP1: VDD15/GND15   VDD50/VSS50
         IP2: VDDAD50/GNDAD50 接顶层的(VDDIO/VSSIO)
               VDDA50/GNDA50 接顶层的(VDD50/VSS50)
               VDDD15/GNDD15 接顶层的 (VDD15/GND15)
         IP3: VDD/GND 接顶层的(VDD15/GND15)
         IO: VDD/GND 接顶层的(VDD15/GND15)
               VDDHA/VSSHA (以下三组分布在不同的IO,用了break pad 分别接VDDIO/VSSIO 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DD50/VSS50
               VDDXA/VSSXA
               VDDH/VSSH
(3)a家sed.cell:VDD/VSS  接顶层的(VDD15/GND15)
            VNW/VPW  接VDD/VSS
问题来了:
先问结论,一,对于这个项目的derive_pg.tcl怎么写,应该derive_pg_connection哪些?为什么?
二,top level没有std cel的VDD/VSS的pad,是需要创建虚拟的VDD/VSS的pad还是直接让连到VDD15/GND15?
三,sedcell VNW/VPW端应该如何处理?
四,IP,IO的电源地名字过多,怎么办?

谢谢各位了。

网友A:
自己写个对应表,然后按照对应关系一个一个去derive_pg_connection,你也可以试试derive_pg_connection -all,一次不成功没事的 ,多试几次就好了

网友B:
这么新手就接项目了,老板心真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己写个对应表,然后按照对应关系一个一个去derive_pg_connection,你也可以试试derive_pg_connection -al ...

好的,谢谢你。主要是感觉电源地有点多和乱,比如std的VDD接VDD15 ,IP的VDDD15也接VDD15,然后他们几个就混到一起去了接得比较差不是想要的。现在的做法是把std cel 和其他少量捋得清的derive了,其他的就手拉了,这样靠谱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么新手就接项目了,老板心真大。

算是练习吧不流片,其他岗位刚转过来,是菜鸟。话说能帮我答疑解惑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的,谢谢你。主要是感觉电源地有点多和乱,比如std的VDD接VDD15 ,IP的VDDD15也接VDD15,然后他们几个 ...

为何要手拉啊?一个一个对应去写就写了,PR工具会帮你去连的呀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何要手拉啊?一个一个对应去写就写了,PR工具会帮你去连的呀!

谢谢你,手拉是因为有的连上了,但不是自己想要的(比如有的想加叠着走或者环形),还有physical only的IO没连上。可能还是没捋清楚吧,我再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算是练习吧不流片,其他岗位刚转过来,是菜鸟。话说能帮我答疑解惑吗?
...

由公司会有人做upf,如果没有的话只能自己理解模块的电源域,自己来一个一个电源的连。

网友(2023-03-24):
借楼。求教一下,VDD25 VDD50这两个有啥不同 都是为后驱供电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