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TSMC库里这几种电感的区别

楼主(2020-08-05):
请问TSMC库里这几种电感的区别以及字母的含义。
我知道“spiral_std_mu_a_6m”中6m是metal 6的意思,但是其中“std”“sym”什么意思?“mu_a”"mu_z"“muza”什么意思?

楼主:
有没有大佬知道呢?

网友:
金属层次的区别,看你选用怎样的金属配置
你可以调出layout看看

网友(2023-12-14):
std即standard缩写,版图上不对称;sym即symmetry缩写,版图上对称;ct即center tapped缩写,带中心抽头。

网友A(2024-12-03):
请问有解决:“mu_a”"mu_z"“muza”分别代表什么吗?

网友B(2025-01-12):
您好 想请问一下 这个工艺库里应该怎么去调它的电感值呀 我直接改参数会报错

网友(2025-02-24):
引用 网友B:
您好 想请问一下 这个工艺库里应该怎么去调它的电感值呀 我直接改参数会报错 ...

需要改文件权限,然后路径名不能有括号

网友(2025-04-01)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有解决:“mu_a”"mu_z"“muza”分别代表什么吗?

同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