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DO的瞬态响应和stb仿真

楼主(2020-08-05):
各位大佬好,小弟搭了个LDO,误差运放是折叠cascode,后面接的buffer如下图所示(参考了某资料,已附上原图),运行了stb仿真,裕度大概有64度的样子,环路增益大概有78dB。瞬态是负载电流突变的输出响应,不太明白为啥响应会这么差啊,是裕度不够吗?请大家指点下

stb仿真

stb仿真

瞬态tran

瞬态tran

误差运放后的buffer

误差运放后的buffer

资料里的LDO结构

资料里的LDO结构

网友:
还要考虑增益裕度。

网友A:
你这个stb里面的peaking 太明显了。从vea到vg的增益不能太大

网友B:
之前和楼主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,是因为我bias和BG启动电路有问题,我改完之后,输出就不震荡了,另外,能否分享一下您这篇论文?谢谢了

网友:
负载突变的时候主极点位置发生了变化,单纯的stb仿真看增益裕度和相位裕度是不够的,根本的还要结合tran去看LDO在轻载重载空载条件下是否能稳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之前和楼主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,是因为我bias和BG启动电路有问题,我改完之后,输出就不震荡了,另外,能否 ...

我参考的这个论文,可以看看

Fully-on-Chip Digitally Assisted LDO Regulator with Improved Regulation and Tran.pdf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stb里面的peaking 太明显了。从vea到vg的增益不能太大

但是这个peaking,我怎么调节环路,相位0的时候对应的增益总是落在这个peak附近,我把buffer换成源随,效果也差不多。

网友(2022-02-17):
轻载和重载的相位裕度都应该仿一下看看吧。

网友:
下载下来看啊可能

网友:
你看重载时候的stb了吗

网友C(2022-03-20):
瞬态响应是怎么仿真啊,输入给一个0~vref的跳变沿吗

网友(2022-08-18):
引用 网友C:
瞬态响应是怎么仿真啊,输入给一个0~vref的跳变沿吗

输出端负载设置为空载到重载,比如0mA到30mA的变化,看输出的瞬态变化

网友(2022-10-12):
引用 楼主:
我参考的这个论文,可以看看

网友(2025-09-30):
增益裕度太小了,通常增益裕度要有10dB。出现这个我呢提的原因是stb是稳态下的,瞬态仿真阶跃,工作点发生变化,环路其实发生变化了,增益裕度太小,可能在某一个条件下进入震荡,很可能会不稳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