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ypress usb FX2LP

楼主(2020-08-05):
我修改了开发包里一个固件例程bulkloop中的VID,PID。
然后将开发包自带的.inf文件里添加了我修改的VID,PID。
把驱动安装之后在设备管理器中可以识别,
但在control center中识别不了。
cyconsole中也无法读出修改后的VID,PID

网友A:
我记得好像是可以的,

inf的最下边strings描述有修改过么,那里好像也是要修改一下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记得好像是可以的,

inf的最下边strings描述有修改过么,那里好像也是要修改一下, ...

那里也改了
现在我发现不修改VID,PID.只是将开发包里的例程烧入ram,control center也会识别不了
烧写之前:

烧写后: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里也改了
现在我发现不修改VID,PID.只是将开发包里的例程烧入ram,control center也会识别不了
烧写之 ...

奇怪,我之前用的时候没遇到过,

我当时也是在inf里修改PID和VID,然后系统重新安装一下驱动,在console center里就能看到了,
也就是修改了那几个地方,大概三个左右,

VID不动,只修改PID,2008,2009都是可以的。
PID和VID都修改的也有,只要是注册在cy的驱动上的设备,这个center都能看得到,

你这个center是最新版的是吧。

另外最下边的图,你这个gaming mouse是其他设备是么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奇怪,我之前用的时候没遇到过,

我当时也是在inf里修改PID和VID,然后系统重新安装一下驱动,在console ...

谢谢你的回复,让我注意到版本问题。
找到了了以前版本的开发包 {2FAB7B4C-AB97-4FF0-ABE8-E4B473D06FA7}.png.jpg ,没有出现上述问题,已解决。
万分感谢!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的回复,让我注意到版本问题。
找到了了以前版本的开发包,没有出现上述问题,已解决。
万分感谢! ...

客气,cy的最新的驱动和dll库源码包,放在CYUSB3014的产品下边,不在68013的产品下,很搞笑
版本是有几个不同的,68013下边好像是18年左右最新,3014好像到19年了,

网友B(2021-10-11):
想请问下Cyconsole如何批量传输数据,bulk trans是发送的重复的内容,如果想不间断发送递增的内容应该怎么办呢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想请问下Cyconsole如何批量传输数据,bulk trans是发送的重复的内容,如果想不间断发送递增的内容应该怎么 ...

console center是可以用bulk传输的, 端点设置好in out, 以及发送的数据之类的, 点击发送就可以了

多次发送自增数据, 这个软件上暂时没有, 可以用脚本自己产生一个递增的数据,手动多发几次,
再就是可以用cy的动态库自己二次开发, 或者基于console center的源码工程, 自己添加想要的功能 ,都是可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onsole center是可以用bulk传输的, 端点设置好in out, 以及发送的数据之类的, 点击发送就可以了

多次发 ...

多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