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没有哪位大佬 ic618 服务器本地运行字母不错位一排 远程连接字母错位一排

楼主(2020-08-05):
有没有哪位大佬  ic618 服务器本地运行字母不错位一排 远程连接字母错位一排

网友A:
我的也是,VNC可以,xmanager不行,有两个libGL error,估计是跟显示驱动有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也是,VNC可以,xmanager不行,有两个libGL error,估计是跟显示驱动有关。

本地运行没问题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也是,VNC可以,xmanager不行,有两个libGL error,估计是跟显示驱动有关。

那你怎么解决的  我跟你一样的情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也是,VNC可以,xmanager不行,有两个libGL error,估计是跟显示驱动有关。

innovus 运行很好 没有问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本地运行没问题啊

是啊,本地可以,远程的话用VNC登录IC618没问题,xmanager登录就有你说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啊,本地可以,远程的话用VNC登录IC618没问题,xmanager登录就有你说的问题。
...

有办法解决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你怎么解决的  我跟你一样的情况

目前没有找到解决办法,我的系统是centos6,换centos7应该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目前没有找到解决办法,我的系统是centos6,换centos7应该可以

centos7  也不行  我就是因为字母错位  才换成6  结果还是不行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centos7  也不行  我就是因为字母错位  才换成6  结果还是不行

网上搜到一点信息是貌似要安装kmod-nvidia,在虚拟机上试了,可以用,原本虚拟机里面键盘是错位,安装这个后便正常,你试试看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网上搜到一点信息是貌似要安装kmod-nvidia,在虚拟机上试了,可以用,原本虚拟机里面键盘是错位,安装这 ...

怎么操作的  大佬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怎么操作的  大佬

先安装elrepo源,再用yum install kmod-nvidia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安装elrepo源,再用yum install kmod-nvidia

elrepo源 怎么安装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elrepo源 怎么安装?

说白了,就是显示驱动没安装好。系统默认的显示驱动会有各种bug,需要自己安装显示驱动。如果是AMD的显卡,一般系统默认的就行,因为AMD的显示驱动是开源的,系统带的一般问题不大。如果是NV的显卡,那就有的麻烦了,去NV官网下载合适的驱动,然后网上找教程安装。也可以使用第三方的源,比如elrepo,官网也有详细的说明,按照说明一步一步的来。
个人经验,如果是NV的驱动,高手或者有经验的人,应该可以搞定。多数人看运气,不管是官方还是第三方,安装完了黑屏的概率挺大。曾经折腾了一年多解决这个问题,超级郁闷。

楼主:
我就是n卡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试试 remmina?

这是什么大佬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是什么大佬

这是个for linux的远程软件。。支持挺全的,你可以试试错不错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是个for linux的远程软件。。支持挺全的,你可以试试错不错位。

我其他都是好的  就是启动618以后   在界面输字母错位

网友D:
用最新的x manager 输入法一定要在英文状态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最新的x manager 输入法一定要在英文状态下

最新的是哪个版本

网友:
最新的去网上查啊

网友:
我也 是这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E:
发错楼主解决了吗?

楼主(2020-09-08):
引用 网友E:
发错楼主解决了吗?

没有 我改用vnc

网友F(2020-10-26):
引用 网友A:
网上搜到一点信息是貌似要安装kmod-nvidia,在虚拟机上试了,可以用,原本虚拟机里面键盘是错位,安装这 ...

感谢这位大佬,618 启动终于零 error 了~

网友(2021-01-05):
安装kmod-nvidia之后重启一直卡着系统,进不去centos7.9了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感谢这位大佬,618 启动终于零 error 了~

如果服务器没显卡,装了这个就重启就不行了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说白了,就是显示驱动没安装好。系统默认的显示驱动会有各种bug,需要自己安装显示驱动。如果是AMD的显卡 ...

那如果是没有显卡的呢,就是只有服务器主板上的集显,这个咋弄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如果服务器没显卡,装了这个就重启就不行了.............

我不启动桌面,直接ssh访问的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我不启动桌面,直接ssh访问的

这样啊,我用vnc的ssh连接也啥事没有,就用xmanager就会出现这两个错误。不知道是不是服务器集显太老了,相应的驱动太新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样啊,我用vnc的ssh连接也啥事没有,就用xmanager就会出现这两个错误。不知道是不是服务器集显太老了, ...

试了一下新版本的xmanager7,再运行就没出现libGl error的问题了。Xmanager7的话自己去下个破解版的,黑屏的话在桌面图标-属性-兼容性-更改高DPI设置,选上那些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