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AR ADC 问题

楼主(2020-08-05):
最近在做sar adc的仿真,然后感觉时钟影响比较大,这个比较器输入端的波形很差,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措施避免这个,大佬们帮帮忙!

网友:
我也有跟楼主一样的疑惑。
我怀疑是开关和电容的rc时间常数太大,在时钟的半个周期内没有完全建立。顺便问一句,楼主设计的是10位50MHz的异步sar?
对我来说,开关电容电路就是挺难搞的,尤其是开关大小的确定。除了sar,还有pipeline adc,不论采样保持还是MDAC,电容根据匹配和噪声确定下来后,发现开关怎么设计都不行,输出总是别别扭扭的,fft的结果差到离谱,真是让人郁闷。

网友:
楼主试试把CDAC的单位电容C_unit增大一些?

网友:
楼主多给一点信息啊,比如说是top plate sampling还是bottom plate sampling,用的是什么开关方法,这样才能更好debug
不过从已有的波形来看,问题比较大的波形都是CDAC电压降低的情况,会先向上过冲,再向下过冲。到了LSB的时候这个电压变化不明显了,应该不是比较器时钟kick back。我先盲猜一下,是你的CDAC连接到参考电压的开关有问题,假如说你是用NMOS开关连gnd,PMOS开关连vref,那么问题就出在你连gnd的NMOS开关上,这个开关可能尺寸太大了。楼主可以试一试把这个开关尺寸减小一点仿真试一试,或者直接把NMOS和PMOS的开关全部用理想开关替换掉,先定位一下问题是不是在这里

楼主:
多谢各位,问题解决了,是时钟问题,我是电容上极板采样,下极板控制,每次时钟来的时候,比较器的输出结果都还没到,这就导致下极板连接的是控制的初始状态1,等到比较器的输出结果来的时候才会正常控制,这就导致每次接0的时候提前都有一个上拉到1的过程,然后被修正,而接1的时候就保持原态,我把控制开关的时钟加了个延时,就可以做到信号先来时钟后来,这样时钟一来传输的就直接是控制信号了

网友A(2021-04-09):
引用 楼主:
多谢各位,问题解决了,是时钟问题,我是电容上极板采样,下极板控制,每次时钟来的时候,比较器的输出结果 ...

你好,我也是使用的上极板采样单调电容切换时序,下极板开关切换,但是我这边的情况是比如在切换Vp1的时候,Vp2的值也变化了,然后V+的变化的毛刺很大。
而我这边的比较器的输出已经在CLK触发之前已经比较完成了。
求解决!谢谢

网友B(2021-05-12)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我也是使用的上极板采样单调电容切换时序,下极板开关切换,但是我这边的情况是比如在切换Vp1的时 ...

想问一下,你这个上面的电路图是用什么画的呢?
我一直都不知道老师PPT上面的电路图用什么画的,,,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想问一下,你这个上面的电路图是用什么画的呢?
我一直都不知道老师PPT上面的电路图用什么画的,,,。。 ...

visio可以画

网友:
我感觉不像visio画的。

网友C(2021-10-21):
引用 楼主:
多谢各位,问题解决了,是时钟问题,我是电容上极板采样,下极板控制,每次时钟来的时候,比较器的输出结果 ...

想问一下大佬用的是异步时钟嘛,最近想不明白异步控制时钟由比较器生成,是不是不存在控制开关切换的时钟来了,但是比较器的输出结果还没到的情况呀?我想的是:比较器产生结果之后产生的异步时钟,所以异步时钟肯定是比比较器的结果晚一定的时间的,想不明白了,求大佬指点,万分感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我也是使用的上极板采样单调电容切换时序,下极板开关切换,但是我这边的情况是比如在切换Vp1的时 ...

请问大佬 怎么能看出比较器的输出已经在CLK触发之前比较完成了呀?新手求指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想问一下大佬用的是异步时钟嘛,最近想不明白异步控制时钟由比较器生成,是不是不存在控制开关切换的时钟 ...

若是您的電路是採用異步時鐘, 理論上要在比較器結果生成之後, 才會由此結果去敲電容開關的控制電路,

電路的控制信號路徑A應為: 比較器->異步時鐘控制電路(shift register)->電容開關切換控制 (決定電容是切到pwr or gnd) -> 電容電壓切換
另一個路徑B則是, 比較器輸出結果->延遲時間電路->重置比較器
若是B的時間比A快得多, 則有可能會出現電容電壓還沒切換到位而造成的settling error

您所提到的問題則不太會發生
異步時鐘是由比較器結果產生=>這個思緒是對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想问一下大佬用的是异步时钟嘛,最近想不明白异步控制时钟由比较器生成,是不是不存在控制开关切换的时钟 ...

自震荡时钟,sar逻辑电路为比较器提供时序,然而sar逻辑的时序产生是受到比较器输出的影响(比较器输出有效才会使sar逻辑产生时序,让比较器进行下一次比较),所以不会存在比较器还未比较完就进行了下一次的比较的情况。

网友D(2022-05-11):
你好,我也遇到你这个问题,时钟出现在比较结果之前,需要加延时电路。请问你的延时电路是偶数反相器串联的嘛?

网友(2022-08-07):
引用 网友D:
你好,我也遇到你这个问题,时钟出现在比较结果之前,需要加延时电路。请问你的延时电路是偶数反相器串联的 ...

一般是这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