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c5141 CDF parameter

楼主(2020-08-05):
为什么我安装的 IC5141编辑 edit object properties 页面中的 CDF parameter  没有选项。

网友:
我猜是PDK没有正确安装,所以这些CDF 参数的Display Condition没有满足。要查一下你怎么调用这个库的?为什么普通的analogLib库里面没有你显示的这个器件呢?

网友A:
IC5141下面的cell CDFs属性是存放在cell路径下的prop.xx文件中。要看一下这个文件是否存在,或者是否有读权限。

prop.xx可以存在于library路径,cell路径和cellview路径下,分别存放了库的属性,cell的属性和cellview的属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C5141下面的cell CDFs属性是存放在cell路径下的prop.xx文件中。要看一下这个文件是否存在,或者是否有读权 ...

我去看了我新建的那个电路目录。有这个文件。也有权限。但是还是没有选项可以选择。

网友(2021-10-26):
请问问题解决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