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调查] 用阻塞赋值还是非阻塞赋值描述组合逻辑?

楼主(2020-08-06):
在Verilog语言中用always语句描述组合逻辑时,你习惯用阻塞赋值还是非阻塞赋值?请在回复中说明这样选择的原因(例如可以说相对另一种有什么优势)。
单选投票, 共有 14 人参与投票
100.00% (14)
0.00% (0)
0.00% (0)

网友A:
不是优势不优势的问题,而是阻塞赋值和非阻塞赋值综合出的电路会不一样,阻塞赋值更符合逻辑习惯。

网友:
根本不是习惯的问题。具体原因可以看这个课的第5课:
https://ke.qq.com/course/package/24207  (这是全集,1/2课免费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优势不优势的问题,而是阻塞赋值和非阻塞赋值综合出的电路会不一样,阻塞赋值更符合逻辑习惯。 ...

用always写组合逻辑是一样的吧?比如

  1. always @(*)    y = a & b;

  1. always @(*)    y <= a & b;

综合出的电路都是与门。

在什么情况下会不一样呢?能举个例子么?

网友:
单纯写一个门逻辑,综合出来是一样,但复杂点的逻辑综合出来可能就不一样,工具会根据语法特性推断出电路;阻塞和非阻塞赋值的特性是不一样的,尤其是在验证阶段,会把验证的人搞死,它们的时间调度点是不一样的.

网友:
用非阻塞赋值语句描写组合逻辑电路可能出现锁存器,非常不利于时序分析。

网友(2025-06-24):
为啥要用非阻塞赋值呢?非阻塞用以描述时序单元(DFF), 这verilog是学了,但这电路没学明白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