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 617 ADE里没有Optimization功能

楼主(2020-08-06):
我准备优化电路参数,,突然发现cadence 617 的ADE Tools 下面没有Optimization 这一选项了。。请问617是取消了这一功能吗》还是被移置到其他地方了?

网友A:
用ADE-XL。现在的ADE只有基本功能了。

网友:
又看了下,好像在ade assembler里面。ade xl也没找到。帮助文档说在ade assembler里面,你搜搜帮助文档。

网友(2022-01-10):
引用 网友A:
用ADE-XL。现在的ADE只有基本功能了。

你好!请问ADE-XL中的优化选项在哪块呀?找了一遍没找到呢。谢谢

网友(2022-03-15):
where of Optimization option???

网友(2025-02-06):
同问,楼主解决了吗?找了下cadence的help文档,说是在 Window > Assistants > Variables and Parameters里面设置,那constraint文件是自动生成的吗?有没有这方面相关的教程文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