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RC rule

楼主(2020-08-06):
求助:
我在改一些 drc rule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来请教大家一下。
EXT A < 1 表示A最小间距为1。我想写一个最大间距的rule  用 EXT A > 1 报错 请问怎么写呢? 谢谢。

网友:
你仔细想想可能吗, 一定要带小于号, 你可以写成 EXT A >1<10  再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

网友:
楼上正解

网友(2020-09-05):
DRC rule里面的基础command除了WITH WIDTH,都不会写>。这个原因是由于tool的机制决定的,不能无上限找error edge pair。
查大于的方法都需要慎重,所以fab编写的DRC都是和RD反复确认结构才会写具体的coding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