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共模反馈环路稳定性仿真的求助

楼主(2020-08-06):
这样做不知道对不对,出来的幅频曲线是从-200db开始的,这是为什么?

上图是加入cmdmprobe 的位置

上图是加入cmdmprobe 的位置

楼主:
希望大佬帮忙解答

网友:
共模环路可以用单端的iprobe吧? 这个差分probe仿stb的时候要选一下是仿共模还是差模, 不知道你是不是选了默认的差模

网友A:
你图片上的A_R是什么东西,是用veriloga写的电阻吗
如果是用veriloga写的东西,在做stb仿真的时候不一定会执行这个veriloga模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图片上的A_R是什么东西,是用veriloga写的电阻吗
如果是用veriloga写的东西,在做stb仿真的时候不一定会 ...

这是库里的真实电阻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,谢谢大家

网友(2022-05-01):
请问怎么解决的啊,大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