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个可用的cadence Stratus license

楼主(2020-08-06):
我已经安装了 Stratus 17.10,目前已经尝试过以下方法,全部无效:
1. 这个帖子中 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852046-1-1.html 有位大佬提供了一份license,但是使用 lmgrd 指令启动服务时,会报错:
CADENCE_ERROR_MSG:    Invalid license code for FEATURE "Stratus_FloatingPoint" with code "1DD45D6CBC067AEEAEBB". Ignored.
CADENCE_ERROR_MSG:    Invalid license code for FEATURE "Stratus_HLS_L" with code "1DD45D6CBC067AEEAEBB". Ignored.CADENCE_ERROR_MSG:    Invalid license code for FEATURE "Stratus_HLS_XL" with code "1DD45D6CBC067AEEAEBB". Ignored.
CADENCE_ERROR_MSG:    Invalid license code for FEATURE "Stratus_IDE" with code "1DD45D6CBC067AEEAEBB". Ignored.

2. 最新的 1patch 运行并生成的 license 也会在执行 lmgrd 时报错,和上一条是同样的错误
1patch 下载自: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882926-1-1.html

3. 使用前2条中提到的办法生成的license,不执行 lmgrd,而是设置 LM_LICENSE_FILE 环境变量后直接启动 Stratus 的话,会报如下错误:
NOTE 00047: Stratus_FloatingPoint 17.10 license NOT available!
NOTE 00047: Stratus_HLS_L 17.10 license NOT available!NOTE 00047: Stratus_HLS_XL 17.10 license NOT available!
NOTE 00047: Stratus_IDE 17.10 license NOT available!
哪个大佬能提供一份有效的license?或者教我一下怎么破解 Stratus 并正常启动?
如果使用1和2中提到的license在自己的系统上可以正常打开的话,可不可以告诉我 ”lmgrd -v“ 和 ”cdslmd -v“ 这两个指令的输出结果是什么? lmgrd 和 cdslmd 都可以在 $path_to_Stratus/tools.lnx86/bin下找到

我用的系统是 Ubuntu 20.04,现在可以正常运行 Virtuoso,Design Compiler 等软件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更新:问题已解决,现在可以正常执行 “stratus_hls -V", "stratus_ide" 等指令。为照顾小白用户,我把傻瓜式说明放在这里:

1. 下载Cpual333所提供的文件,将其中的 cadence.txt 解压出来,我的情况下是解压到这一路径:/usr/cadence/license
2. 打开 cadence.txt 并将 host name 改为你自己系统的 host name。注意不要去掉第4行的注释,license文件中添加 ”USE_SERVER“ 行会导致license失效。
3. 打开 ~/.bashrc, 文件末尾添加这一行(以我的情况为例):
    export LM_LICENSE_FILE=/usr/cadence/license/cadence.txt
    这一变量应设置为cadence.txt的解压路径,以上是我的系统中的路径
4. 关闭terminal并重新打开(这是为了重新source .bashrc),此时可以直接执行 ”stratus_ide“ 打开 Stratus 的 GUI。
    注意不要用 cadence.txt 启动license服务,即不要执行指令 ”lmgrd -c $(path_to_your_license)“,这样会导致Stratus无法识别有效license。

补充内容 (2021-3-3 12:38):
更新了一些Ubuntu下安装所必需的设置,发在22楼了

网友A:
记得改第一,第二行

网友B:
第一个方法的license我没看,但是既然人家可以启动,应该就没问题。
cadence软件是需要patch的。patch之后不需启动license server,当然这个和你的license的语法相关。你是不是忘记patch了?
给你一个解决办法,用那个1patch程序 patch之后,用第一个帖子中的license。按理说就好用了。如果还不好用,再用别的方法解决。

网友:
你先看看加的格式对不对,这几个feature 和其他feature是否有区别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记得改第一,第二行

我把第一行的host改成了我自己的,把第二行的 cdslmd 改成了我这边ic617下的cdslmd,但是运行 lmgrd 仍然报错,内容和第1项一样。

我这边的ic617是 IC617ISR22,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ic617?
我试过用1patch,但是结果显示 “0 changed”,也就是说我下载的版本已经打上patch了

另外能不能麻烦你帮忙查看下你的系统中 lmgrd 和 cdslmd 版本是多少?
就是在 $path_to_ic617/tools/bin 目录下执行:

./lmgrd -v
./cdslmd -v

我的IC617中这两个程序版本都是11.15,我怀疑是版本太高导致报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第一个方法的license我没看,但是既然人家可以启动,应该就没问题。
cadence软件是需要patch的。patch之后 ...

我已经对Stratus添加过patch了,使用的是1patch,设置 LM_LICENSE_FILE 后不执行lmgrd,直接启动stratus会得到和第3项一样的结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记得改第一,第二行

我试过你这个license,和第1项是一样的结果。
你能不能说一下你的 lmgrd 版本?我怀疑是版本太高造成的问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试过你这个license,和第1项是一样的结果。
你能不能说一下你的 lmgrd 版本?我怀疑是版本太高造成的问 ...

cadence的不需要起,设置环境变量用软件就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adence的不需要起,设置环境变量用软件就可以

现在Stratus已经可以使用了,非常感谢!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现在Stratus已经可以使用了,非常感谢!!

那就好!!!!!

网友:
Thanks for the info

网友(2020-10-16):
引用 网友A:
记得改第一,第二行

感谢!

网友C(2021-01-19):
各位大牛 我启动之后会有这个问题
stratus_ide
Unable to load library icui18n "Cannot load library icui18n: (icui18n: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)"

然后只要一加载工程,程序就会闪退掉,这个怎么解决啊,求助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记得改第一,第二行

Thank you very much..

楼主(2021-02-23):
引用 网友C:
各位大牛 我启动之后会有这个问题
stratus_ide
Unable to load library icui18n "Cannot load library icui ...

我去谷歌搜了一下,你这个不是stratus的问题而是Linux的问题。你可以去这个链接里面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:http://www.pclinuxos.com/forum/index.php?topic=140045.0

另外,建议你尝试把Linux升级到最新版本再启动试试。我在Ubuntu 20.04和CentOS 7 上都没有遇到这种问题

楼主:
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,在此补充一下Ubuntu下安装Stratus所必需的设置:
在 ~/.bashrc 文件中添加:
export HOST=$(hostname)  (Stratus 会读取 HOST 这一环境变量,若该变量为空,则无法进行高级综合)

需要安装的包:
sudo dpkg --add-architecture i386
sudo apt-get update
sudo apt-get install -y libc6:i386 libncurses5:i386 libstdc++6:i386
sudo apt-get install -y gcc-multilib
# 以上包是为了能默认运行Stratus自带的cds_root,cds_root不能正常运行的话 Stratus会报错说系统根目录下的/share 中找不到某个文件,但是这个文件实际上是在安装目录下的 share 文件夹里

sudo apt-get install -y ksh
# 以上包是为了能够运行Stratus的shell 脚本,stratus指令如“bdw_makegen” 都是由 Korn Shell 编写,故需要安装Korn Shell 包

我现在使用的是 Ubuntu 20.10

网友:
Bookmark this post in case.

网友(2021-11-14):
请问能提供一下~/.bashrc里面关于stratus的配置吗?

网友D(2022-11-02):
哪位大神能告知一下安装包从哪里下载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哪位大神能告知一下安装包从哪里下载?

这里面往下翻翻就有:https://bbs.eetop.cn/thread-877719-1-1.html

网友(2023-01-30):
谢谢。终于找到一个可用的license。

网友(2023-06-02):
按大佬们说的,stratus_ide能进去了,可惜一开example或打开工程就闪退了

网友(2024-06-22):
这里补充一下,希望像我一样的小白看到会有用。
楼主提到的修改第一行的具体修改的内容分别改为自己的“hostname hostID port”,第一个SERVER不动(我最开始就是不知道具体怎么改,琢磨了好一会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