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mos管gate打孔skill

楼主(2020-08-07):
工艺:PSMC 0.18um,平台:IC51
参考链接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873609-1-1.html修改,原理是获取mos管的xy,l,fw,fingers,计算打孔和补poly所需的坐标并生成孔和poly不同工艺的需要自行修改相关参数
使用方法:
1.load此文件
2.选择mos管,按下快捷键,快捷键可根据自己的需求更改
3.生成孔
优点:生成的孔和poly自动attach在mos管上
缺点:对于array的mos管,无法生成孔
代码:
附件内容与以下代码一致,愿意资助楼主的可以下载附件,没积分的直接复制以下代码即可

procedure( polycont()
        let((contWidth poEnclosureCont polyExtensionAA contCenterToPoly fingerSpace polyWidth cvId objList
        instList fw l fingerPitch xy fingers contNum x1 y1 cont llx_poly lly_poly urx_poly polyrect)
                contWidth=0.24
                poEnclosureCont=0.07
                contPitch=0.52
                polyExtensionAA=0.22
                contCenterToPoly=0.23
                fingerSpace=0.54
                polyWidth=0.42
                cvId=getEditRep(hiGetCurrentWindow())
                objList=geGetSelSet(cvId)
                instList=setof(x objList x~>objType=="inst")
                foreach(inst instLis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w=inst~>fw*1e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=inst~>l*1e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ngerPitch=l+fingerSpac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y=inst~>xy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ngers=int(inst~>finger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Num=int((l-2*poEnclosureCont-contWidth)/contPitch+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ntNum<2 then contNum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inst~>orien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R0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1=car(xy)+l/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1=cadr(xy)+fw+polyExtensionAA+contCenterToPoly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=leCreateContact(cvId "M1_PO" x1:y1 "R0" contWidth contWidth 1 contNum contPitch contPitch "center" "bottom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AttachFig(cont ins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lx_poly=car(xy) lly_poly=cadr(xy)+fw+polyExtensionA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rx_poly=car(xy)+l ury_poly=lly_poly+polyWidt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lyrect=dbCreateRect(cvId list("PO_L71" "drawing") list(llx_poly:lly_poly urx_poly:ury_poly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AttachFig(polyrect ins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ingers>=2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 2 finger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=dbCopyFig(cont cvId list(fingerPitch:0 "R0" 1.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AttachFig(cont ins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lyrect=dbCopyFig(polyrect cvId list(fingerPitch:0 "R0" 1.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AttachFig(polyrect ins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end fo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end i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end R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R90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1=car(xy)-fw-polyExtensionAA-contCenterToPoly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1=cadr(xy)+l/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=leCreateContact(cvId "M1_PO" x1:y1 "R90" contWidth contWidth 1 contNum  contPitch contPitch "center" "bottom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AttachFig(cont ins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lx_poly=car(xy)-fw-polyExtensionA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ly_poly=cadr(xy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rx_poly=llx_poly-polyWidt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ry_poly=cadr(xy)+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lyrect=dbCreateRect(cvId list("PO_L71" "drawing") list(llx_poly:lly_poly urx_poly:ury_poly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AttachFig(polyrect ins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ingers>=2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 2 finger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=dbCopyFig(cont cvId list(0:fingerPitch "R0" 1.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AttachFig(cont ins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lyrect=dbCopyFig(polyrect cvId list(0:fingerPitch "R0" 1.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AttachFig(polyrect ins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end fo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end i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end R9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R180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1=car(xy)-l/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1=cadr(xy)-fw-polyExtensionAA-contCenterToPoly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=leCreateContact(cvId "M1_PO" x1:y1 "R180" contWidth contWidth 1 contNum  contPitch contPitch "center" "bottom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AttachFig(cont ins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lx_poly=car(xy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ly_poly=cadr(xy)-fw-polyExtensionA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rx_poly=car(xy)-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ry_poly=lly_poly-polyWidt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lyrect=dbCreateRect(cvId list("PO_L71" "drawing") list(llx_poly:lly_poly urx_poly:ury_poly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AttachFig(polyrect ins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ingers>=2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 2 finger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=dbCopyFig(cont cvId list(-fingerPitch:0 "R0" 1.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AttachFig(cont ins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lyrect=dbCopyFig(polyrect cvId list(-fingerPitch:0 "R0" 1.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AttachFig(polyrect ins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end fo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end i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end R18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R270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1=car(xy)+fw+polyExtensionAA+contCenterToPoly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1=cadr(xy)-l/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=leCreateContact(cvId "M1_PO" x1:y1 "R270" contWidth contWidth 1 contNum  contPitch contPitch "center" "bottom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AttachFig(cont ins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lx_poly=car(xy)+fw+polyExtensionA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ly_poly=cadr(xy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rx_poly=llx_poly+polyWidt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ry_poly=cadr(xy)-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lyrect=dbCreateRect(cvId list("PO_L71" "drawing") list(llx_poly:lly_poly urx_poly:ury_poly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AttachFig(polyrect ins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ingers>=2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 2 finger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=dbCopyFig(cont cvId list(0:-fingerPitch "R0" 1.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AttachFig(cont ins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lyrect=dbCopyFig(polyrect cvId list(0:-fingerPitch "R0" 1.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AttachFig(polyrect ins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end fo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end i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end R27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MY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1=car(xy)-l/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1=cadr(xy)-polyExtensionAA-contCenterToPoly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=leCreateContact(cvId "M1_PO" x1:y1 "MY" contWidth contWidth 1 contNum  contPitch contPitch "center" "bottom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AttachFig(cont ins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lx_poly=car(xy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ly_poly=cadr(xy)-polyExtensionA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rx_poly=car(xy)-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ry_poly=cadr(xy)-polyExtensionAA-polyWidt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lyrect=dbCreateRect(cvId list("PO_L71" "drawing") list(llx_poly:lly_poly urx_poly:ury_poly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AttachFig(polyrect ins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ingers>=2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 2 finger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=dbCopyFig(cont cvId list(-fingerPitch:0 "R0" 1.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AttachFig(cont ins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lyrect=dbCopyFig(polyrect cvId list(-fingerPitch:0 "R0" 1.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AttachFig(polyrect ins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end fo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end i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end MY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MYR90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1=car(xy)+polyExtensionAA+contCenterToPoly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1=cadr(xy)-l/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=leCreateContact(cvId "M1_PO" x1:y1 "MYR90" contWidth contWidth 1 contNum  contPitch contPitch "center" "bottom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AttachFig(cont ins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lx_poly=car(xy)+polyExtensionA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ly_poly=cadr(xy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rx_poly=llx_poly+polyWidt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ry_poly=cadr(xy)-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lyrect=dbCreateRect(cvId list("PO_L71" "drawing") list(llx_poly:lly_poly urx_poly:ury_poly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AttachFig(polyrect ins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ingers>=2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 2 finger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=dbCopyFig(cont cvId list(0:-fingerPitch "R0" 1.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AttachFig(cont ins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lyrect=dbCopyFig(polyrect cvId list(0:-fingerPitch "R0" 1.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AttachFig(polyrect ins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end fo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end i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end MYR9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MX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1=car(xy)+l/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1=cadr(xy)+polyExtensionAA+contCenterToPoly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=leCreateContact(cvId "M1_PO" x1:y1 "MX" contWidth contWidth 1 contNum  contPitch contPitch "center" "bottom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AttachFig(cont ins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lx_poly=car(xy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ly_poly=cadr(xy)+polyExtensionA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rx_poly=car(xy)+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ry_poly=lly_poly+polyWidt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lyrect=dbCreateRect(cvId list("PO_L71" "drawing") list(llx_poly:lly_poly urx_poly:ury_poly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AttachFig(polyrect ins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ingers>=2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 2 finger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=dbCopyFig(cont cvId list(fingerPitch:0 "R0" 1.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AttachFig(cont ins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lyrect=dbCopyFig(polyrect cvId list(fingerPitch:0 "R0" 1.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AttachFig(polyrect ins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end fo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end i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end MX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MXR90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1=car(xy)-polyExtensionAA-contCenterToPoly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1=cadr(xy)+l/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=leCreateContact(cvId "M1_PO" x1:y1 "MXR90" contWidth contWidth 1 contNum  contPitch contPitch "center" "bottom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AttachFig(cont ins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lx_poly=car(xy)-polyExtensionA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ly_poly=cadr(xy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rx_poly=llx_poly-polyWidt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ry_poly=cadr(xy)+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lyrect=dbCreateRect(cvId list("PO_L71" "drawing") list(llx_poly:lly_poly urx_poly:ury_poly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AttachFig(polyrect ins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ingers>=2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 2 finger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=dbCopyFig(cont cvId list(0:fingerPitch "R0" 1.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AttachFig(cont ins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lyrect=dbCopyFig(polyrect cvId list(0:fingerPitch "R0" 1.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AttachFig(polyrect ins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end fo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end i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end MXR9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end case
                );end foreach
        );end let

);end procedure
hiSetBindKey("Layout" "<Key>]" "polycont()")

网友A(2020-09-07):
想问下skill怎么学的呢,找不到资料。就cadence中自带的那个skill,全英文,看不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想问下skill怎么学的呢,找不到资料。就cadence中自带的那个skill,全英文,看不懂。 ...

这个是中文的,但是讲的不深,只是大概介绍一下基本概念,希望对你有帮助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中文的,但是讲的不深,只是大概介绍一下基本概念,希望对你有帮助
...

好的,谢谢你了。

网友B:
楼猪写这些代码要花多少时间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猪写这些代码要花多少时间呢?

花了好几天,我也是个初学者,大佬应该一天之内就搞定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花了好几天,我也是个初学者,大佬应该一天之内就搞定了

已经很不错了,继续加油!

网友C(2021-09-11):
不能用,提示没有定义leCreateContact

网友:
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898112-2-7.html---消失的7楼---深夜考古聊天专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能用,提示没有定义leCreateContact

这个是51的,61的没这函数

网友D:
我在别的工艺里尝试了一下,没成功,不知道哪些地方要修改,求大佬指教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在别的工艺里尝试了一下,没成功,不知道哪些地方要修改,求大佬指教

这个51才能用,然后代码开头那几行定义的尺寸得根据自己工艺修改

网友E(2022-12-14):
楼主,61没有leCreateContact函数,那该用哪个函数才能打孔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,61没有leCreateContact函数,那该用哪个函数才能打孔

dbCreateVia()

网友:
刚刚我也找到了,是把contect归类到via了吗,3Q

网友(2023-07-15):
请问生成的孔可以是自己做的pcell吗?

网友:
mos管的g不是可以自动生成吗

网友(2023-11-24):
smic工艺改哪里呢

网友:
我load完没报错,但是打孔的时候, 只给出了nil

网友:
我现在的pdk 的unit是nm,这个怎么改一下呢

网友:
大佬,我想问一下这些变量描述的是哪些条件 新手看不懂啊

网友F(2024-01-20):
报错:*Error* times: can't handle (nil * 1000000)是怎么回事呀

网友(2024-05-23):
哈喽,请问楼主 geGetSelSet 是需要在cv当前窗口选取器件才能获取信息吗
我这不框选的话 sel_al 的返回值为空

网友(2024-11-20):
引用 网友F:
报错:*Error* times: can't handle (nil * 1000000)是怎么回事呀

你好!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呀?

网友(点评):
没解决,放弃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