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xport——stream out导出的文件分别代表什么意思

楼主(2020-08-06):
就是我们导出GDS后,会有其他几个文件,我想知道,其他几个文件代表的是什么意思,求大佬解答。谢谢

网友:
试着打开文件看看内容

网友:
map文件应该是对应的层次关系,gds里面层次是用gds num表示的,再次导入的时候是不是就需要把num与你现在看到的这些AA、OD之类的对应起来

网友A:
map 文件都是映射文件,但是文件名字命名有点不规范,为撒要叫cellname.map 有点像hcell 文档的意思
cksum 文件是你gds的序列号,包括你自己的gds 的大小,gds 的版本时间。
。gds  文件就是你要的gds
.log     文档应该就是导出gds 过程中的一些报告,一些warning  会写在这个报告里面、
。info. 应该是cadence软件在导出gds时的一些软件设置,这个没看到你的文档内容。大概是这个

网友:
pipo.info是对应gds的层信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ap 文件都是映射文件,但是文件名字命名有点不规范,为撒要叫cellname.map 有点像hcell 文档的意思
cksum  ...

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