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LL中的任意分频器应该如何实现?

楼主(2020-08-06):
按照频率公式的需求,大体弄了这么个框架。
想问的是:
1.其中输入分频器P和环路分频器R,要求的是1,2,3,4.....奇偶整数都能分频的,这个应该如何实现电路?要按照的寄存器配置来设计,比如分频器P,分频配置是这样的,是利用触发器,配合一些逻辑,通过状态机,卡诺图化简来实现吗?
2.分频器的设计需要50%占空比吗?设计不好的话,那方面会对PLL有影响?

网友:
看看,奇数分频要准确地50%只能先倍频再分频吗?

不那么准确地50%,可以借助被分频时钟的上边沿和下边沿触发

网友:
A Family of Low-Power Truly Modular Programmable Dividers in Standard 0.35-m CMOS Technology

楼主:
顶一下,找了好久也没相关资料

楼主:
找了个论文,根据开头1介绍里提到的方法试了下,功能是有了。再看看合不合适吧

网友A(2021-05-19):
我是通过基本的可编程分频器+逻辑电路实现的1-N分频,目前的经验是一般的PFD是以时钟的沿作为比较物,不考虑占空比50%,可以交流交流

网友(2021-10-21):
请问楼主,我现在坐吞咽脉冲的可编程分频器,请问您的P,S编程字怎么来的

网友(2021-12-29):
这个应该可以用延时链,计数器和数字比较器来做。假如是小数分频,先实现N倍分频,再实现M倍倍频,不知道这样做对phase的影响大不大?

网友(2022-04-08):
引用 楼主:
找了个论文,根据开头1介绍里提到的方法试了下,功能是有了。再看看合不合适吧
...

谢谢分享~~

网友(2025-04-10):
引用 网友A:
我是通过基本的可编程分频器+逻辑电路实现的1-N分频,目前的经验是一般的PFD是以时钟的沿作为比较物,不考 ...

想问一下,为什么大部分P/S 计数器中的减法计数器都是使用异步的呢

网友:
因为PS计数器工作频率不高,并且每一级的频率都在降低的原因吧,presaler工作频率高就会采用同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