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想问问关于全差动运算放大器的问题

楼主(2020-08-06):
小弟最近在设计全差动运算放大器,想问问下面这幅图中电容C1-C4的作用是什么,和反馈系数β有关吗?我的理解是由于输入端串联了电容,那么低频增益就变为0了,不太懂电容C1-C4的作用是啥,所以想问问各位大神电容C1-C4的作用。

楼主:
有大神帮忙解答一下吗

网友A:
个人理解: 这种放大器的确就是AC耦合的, DC没有增益. 几个电容直接定义了放大器的AC增益, 那两个电阻反而一般是设置得很大, 用来定义输入偏置而已. 用电容定义增益会比用电阻准确一些, 但更多的是因为片上运放很多都是OTA不好驱动阻性负载

网友B:
本次计算忽略放大器增益造成的影响,你应该先设计好差动对放大器本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个人理解: 这种放大器的确就是AC耦合的, DC没有增益. 几个电容直接定义了放大器的AC增益, 那两个电阻反而一 ...

这样啊,我还有个疑问就是这种放大器的闭环增益和环路增益应该如何仿真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本次计算忽略放大器增益造成的影响,你应该先设计好差动对放大器本身。

...

十分感谢,那这样的话闭环增益和环路增益应该如何仿真?

网友:
spectre里面的stb仿真是最方便的,你可以试试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十分感谢,那这样的话闭环增益和环路增益应该如何仿真?

spectre工具中的stb仿真是最为方便的,你可以去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pectre工具中的stb仿真是最为方便的,你可以去试试

好的,十分感谢,我先找找看stb的资料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pectre工具中的stb仿真是最为方便的,你可以去试试

我看了下STB仿真本质上就是把环路的交流断开,直流仍然连接着,但是由于两个输入端仍然串联电容,这样直流时输入端还是相当于断开的,低频增益还是为0,我不太懂这个点。下面这副图是我用STB仿真的图,感觉不太对。所以想问问问题在哪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