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VCS仿真mig_7series DDR3 controller IP错误的问题求教

楼主(2020-08-06):
各位老师好!小弟因为项目需要把vivado2017.4(windows版本)升级到了vivado2019.2(windows版本),并同时升级了VCS到了vivado2019.2要求对应的版本,但是在VCS仿真的时候还是出问题了,请求帮忙。

问题描述:
project1:用最新版本的VCS仿真vivado2017.4生成的DDR3 ip的example design,没有问题;
project2:用最新版本的VCS仿真vivado2019.2生成的DDR3 ip的example design报unsolved module的错误,错误的模块指向tb文件中的ddr3_modle(以ddr3_modle.sv存在ip的sim文件中,而且我已经确保ddr3_modle模块已经添加),而且同一个模块显示同样的错误有8次,错误截图请看附图;

说明:
1、project1和project2的设计流程都是一样的,仿真库也分别是对应的vivado版本没有错,因为升级vivado生成的ddr3 IP文件目录结构和文件清单都是一致的,所以project2是对project1直接替换IP升级替换,其他不变,然后出现了图示错误;

2、另外我怀疑ddr3 IP版本有问题,依次安装了vivado2019.1、vivado2018.3和vivado2018.2分别测试了,其中vivado2019.2/vivado2019.1/vivado2018.3产生的DDR3 IP都是v4.2,VCS仿真都会出错;vivado2018.2产生的IP版本是v4.1,vivado2017.4产生的IP版本是v4.0,这两个版本的IP都没有问题。

3、另附VCS编译选项:
vcs $DEBUG -full64\
+vpdfile \
-timescale=1ns/1ps \
-y "$XILINX_VIVADO"/data/verilog/src/unisims \
-y "$XILINX_VIVADO"/data/verilog/src/unimacro \
-y "$XILINX_VIVADO"/data/verilog/src/retarget \
-f "$XILINX_VIVADO"/data/secureip/secureip_cell.list.f \
+incdir+"$XILINX_VIVADO"/data/verilog/src +libext+.v \
"$XILINX_VIVADO"/data/verilog/src/glbl.v \
-lca +verilog2001ext+.vp \
-Mupdate -R -o proj_sim -f ../verilog_file_list \
-notice +v2k \
-cm line+cond+fsm+tgl+branch \
-pvalue+tb_mri_slim_board_top.test_name=$TEST_NAME \
-pvalue+tb_mri_slim_board_top.simul_time=$SIMUL_TIME \
| tee -a ./logs/run.log

请问我这错误原因是什么呢?请高手赐教,谢谢!

网友:
哥们,人家log写的很清楚了啊。你ddr3_model这个block没有定义,就是对应的RTL代码没有读入。
猜测应该是DDR3 memory的behavior model吧。

推荐一个数字设计深度入门课(2006年电子科大毕业的师兄的作品):
课程链接:https://ke.qq.com/course/package/24207?tuin=64ce5e2a
1/2节课免费。
话不多说,看疗效。

网友A:
楼上的已经指出问题所在了,你最好ip右键生成一个example的工程,然后执行simulate步骤,在其目录下找下ddr3 model这个模块。我目前仿真ddr4的mig是顺利通过的,不过得配合vcs 2017,之前的vcs版本无法支持xilinx的加密文件的。
另外在*sim/sim_1/behav/vcs目录下有个compile.sh的文件,里面包含所有仿真需要用到的file list

楼主:
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复!
报错是说“unsolved module”,并不是说没有找到模块,而且我可以确定ddr3_modle这个模块是肯定是存在的;用ddr ip v4.1可以,但是更新到v4.2就不行了。只是升级了IP,整个环境和模块都没有动,该有的都有,事实上v4.1和v4.2文件目录是差不多的,只是desin文件中的名字变了。
另外我用的是vcs2017.12和vcs2018都是同样的现象。排除vcs版本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上的已经指出问题所在了,你最好ip右键生成一个example的工程,然后执行simulate步骤,在其目录下找下ddr ...

我按照它的example_design搭了一个仿真DDR3的小系统,也是有同样的错误。不知道为什么了。。。

网友A:
最好把log全贴出来,提示了有8个error,你这里只显示了两个error,有可能确实是找到了ddr3 model这个模块,但是编译不过,所以还是unresolved的
另外filelist的顺序关系也有讲究的,如果a module里例化b module,那么你的filelist一定先编译b,再编译a。否则在编译a的时候就提示还未找到b,然后报错退出了,都没机会留给b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好把log全贴出来,提示了有8个error,你这里只显示了两个error,有可能确实是找到了ddr3 model这个模块, ...

谢谢指导!问题并不是编译先后的问题,8个error是同一个模块通过generate方式生成了8次,错误完全一模一样,所以我才只贴了2个error。

网友(2024-02-04):
问下,问题解决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