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DC中电容失配的蒙特卡罗仿真testbench搭建?

楼主(2020-08-07):
求助图片中的电容失配的蒙特卡罗仿真结果图是怎么得来的?这个电路搭建是否正确,采用https://wenku.baidu.com/view/67896f0eaeaad1f347933f3f.html此处方式测量电容大小,那么失配的公式怎么计算呢?是2*(C1-C2)/(C1+C2)????

网友A(2020-09-09):
不知道你写的C1和C2是指?,一般工艺文件里面电容就有蒙卡模型,里面应该定义了工艺中电容的失配系数,你直接跑蒙卡仿真应该就行。

网友B:
关于电容的mismatch的Monta Carlo分析,你进行的怎么样了?交流一下吗?我也正在搞这个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关于电容的mismatch的Monta Carlo分析,你进行的怎么样了?交流一下吗?我也正在搞这个。。。 ...

最近我也在搞这个,交流一下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最近我也在搞这个,交流一下吗

可以,加我
helloyangbaoxing

网友D(2020-10-28):
引用 网友C:
最近我也在搞这个,交流一下吗

电容mismatch问题 可否交流一下? 留个联系方式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电容mismatch问题 可否交流一下? 留个联系方式?

给你发私信和留言了,查收一下

网友(2021-09-09):
引用 网友B:
关于电容的mismatch的Monta Carlo分析,你进行的怎么样了?交流一下吗?我也正在搞这个。。。 ...

请问大佬是怎么仿真单位电容失配的?

网友(2021-12-22):
大佬们,能否交流一下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给你发私信和留言了,查收一下

大佬,我也有这方面疑问,能交流一下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大佬,我也有这方面疑问,能交流一下吗?

我还是个小菜鸟。您有什么问题呢,我知道的肯定会尽量解答的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我还是个小菜鸟。您有什么问题呢,我知道的肯定会尽量解答的。

是这样的,我在论文上看都能在工艺库文件里找到电容失配参数,但是我在我的工艺库里没找到。所以想自己试试跑蒙特卡洛仿真,然后我不会搭建对应的testbench和仿真步骤,能帮我解惑吗,先感谢大佬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是这样的,我在论文上看都能在工艺库文件里找到电容失配参数,但是我在我的工艺库里没找到。所以想自己试 ...

我是用AC仿真得到电容值,原理是I=jωC*V,输入频率为1/(2*pi)的AC电压,AC电流即是电容值。能获得电容值表达式之后,那么蒙特卡洛仿真电容比值就可以得到失配了。

网友F(2022-04-02):
可以用恒流源给CAP充电,然后写出C的计算公式,再跑Monte Carlo,跑1000个点,跑完就出来sigma值了,可以和工艺文件比对看看。

网友G(2022-05-06):
引用 网友F:
可以用恒流源给CAP充电,然后写出C的计算公式,再跑Monte Carlo,跑1000个点,跑完就出来sigma值了,可以和 ...

大佬请问MOS电容的失配该怎么跑蒙特卡洛仿真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大佬请问MOS电容的失配该怎么跑蒙特卡洛仿真

上面的留言是哪里不明白

网友H(2022-07-16):
引用 网友F:
可以用恒流源给CAP充电,然后写出C的计算公式,再跑Monte Carlo,跑1000个点,跑完就出来sigma值了,可以和 ...

我按照您说的方法跑了一下(it=cv),可是当我改变电容面积的时候跑出的signma值与mean值的比是不变的,这个您清楚是什么原因吗?理论上不应该面积越大失配越小吗?

网友I(2022-10-31):
请问各位大佬,我也是按照这样的流程为什么跑的什么结果也不出呀?

网友(2023-05-18):
引用 网友B:
可以,加我
helloyangbaoxing

你好 还能加一下联系方式吗

网友:
这个可能需要工艺库model包含global corner吧

网友(2023-07-27):
引用 网友E:
是这样的,我在论文上看都能在工艺库文件里找到电容失配参数,但是我在我的工艺库里没找到。所以想自己试 ...

您好,请问您找到了吗,这个应该在哪找呀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你写的C1和C2是指?,一般工艺文件里面电容就有蒙卡模型,里面应该定义了工艺中电容的失配系数,你直 ...

您好,请问工艺文件中的电容失配参数在哪看呀?

网友J:
引用 网友H:
我按照您说的方法跑了一下(it=cv),可是当我改变电容面积的时候跑出的signma值与mean值的比是不变的, ...

你好,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,请问你解决了吗?具体是什么原因?

网友K(2023-10-11):
引用 网友H:
我按照您说的方法跑了一下(it=cv),可是当我改变电容面积的时候跑出的signma值与mean值的比是不变的, ...

您好,请问一下,您这个问题解决了么,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不知道能否请教一下您

网友K:
引用 网友J:
你好,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,请问你解决了吗?具体是什么原因?

您好,您这个问题解决了么,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,希望能请教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您好,请问一下,您这个问题解决了么,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不知道能否请教一下您
...

不好意思啊,过了这么久,我忘记了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,加我
helloyangbaoxing

前辈您好,最近我也在弄电容失配的仿真,不知您做的怎么样,想和您请教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您好,您这个问题解决了么,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,希望能请教一下

您好,您这个问题解决了么,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,希望能请教一下,可以的话请私聊一下我吧

网友L(2023-11-28):
引用 网友C:
最近我也在搞这个,交流一下吗

可以交流一下这个问题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可以交流一下这个问题么

具体什么问题呢,可以发出来一起讨论

网友L:
自己画的电容库里是没有对应的蒙卡文件的这种可以跑蒙卡么

网友(2024-02-10):
引用 网友L:
自己画的电容库里是没有对应的蒙卡文件的这种可以跑蒙卡么

这个问题在我要出版的《Cadence Virtuoso使用手册》的2.5.1章节中有解决方案。该书的简介见下面这个帖子。

https://bbs.eetop.cn/forum.php?m ... ;extra=#pid11144407

如果等不及该书出版,可以查找用户使用手册。
Virtuoso ADE Assembler User Guide à Monte Carlo Analysis àRunning a Monte Carlo Simulation and Viewing Results à Varying DesignVariables with Statistical Distribution

如果没有使用ADE Assembler,也可以选中ADEXL使用手册的相关章节。

网友(2024-04-27):
引用 网友I:
请问各位大佬,我也是按照这样的流程为什么跑的什么结果也不出呀?

大佬!我现在也是这样的情况想请问一下您那个时候怎么解决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