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r出的版图跑不过lvs

楼主(2020-08-07):
如题。 数字pr出来的版图,跑lvs时出现vdd断路,lvs断路。 具体应该怎么修改。 电路网表没有错。版图提出来的网表该接到vdd的线没接到vdd导致错误。 该如何解决,谢谢各位大佬。

楼主:
追问一个问题。  为什么cdl导入成原理图中后,各个symbol的vdd和vss都没有定义。  其他接线都没问题。vdd和vss都悬空了。

网友:
感觉是你pr出的verilog没加power/ground.

网友(2020-09-26):
咋感觉用的是ICC2?弄个脚本对schematic处理下就可以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