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etal

楼主(2020-08-07):
怎样能把layout里面的一个metal层全部选中

网友A:
可以shift+s查找这个层次,然后全部选中

网友B:
只显示某一层金属,然后ctrl+a全选

网友C:
主要看你想干嘛?选中之后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shift+s查找这个层次,然后全部选中

好的,谢谢啦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主要看你想干嘛?选中之后呢?

比如说全部选中metal1然后换成metal3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只显示某一层金属,然后ctrl+a全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