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kill脚本快捷键设置

楼主(2020-08-07):
我写了个修改grid的脚本,想在版图界面右键能有这个脚本的快捷键,请问如何才能实现这个快捷键

网友A:
在脚本中添加以下快捷键后,在virtuoso中load此脚本即可
hiSetBindKey("Layout" "None<Btn3Down>" "YourFunction"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脚本中添加以下快捷键后,在virtuoso中load此脚本即可
hiSetBindKey("Layout" "None" "YourFunction") ...

报错了,我写对没有呀

网友A:
是把这句加到你的脚本中,把“YourFunction”改成你脚本中所定义的函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把这句加到你的脚本中,把“YourFunction”改成你脚本中所定义的函数

还是要报错,是我哪写错了吗?

网友:
showusedlayer(),是要加括号的,
hiSetBindKey("Layout" "None<Btn3Down>" "showusedlayer()")

把它放在你定义的procedure(showusedlayer())的外面,不要在procedure的括号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把这句加到你的脚本中,把“YourFunction”改成你脚本中所定义的函数

现在弄好了,是没加空格的原因,谢谢大神

网友(2021-01-04):
修改grid的脚本可以发一下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