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使得Cadence Virtuoso里同名label的线自动连接在一起?

楼主(2020-08-07):
请问大家,如何使得Virtuoso 原理图里同名label的线自动连接在一起?

网友A:
同名字他就是连接在一起的,可以在View里面nethighlignt一下就可以看到连接在一起的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同名字他就是连接在一起的,可以在View里面nethighlignt一下就可以看到连接在一起的线 ...

感谢您的答案,我就是想表达这个意思,来更直观的观察连接情况。现在我就是分别按9和0来观察.

网友B(2023-04-07):
引用 网友A:
同名字他就是连接在一起的,可以在View里面nethighlignt一下就可以看到连接在一起的线 ...

想问一下。如果直接把两条线设置同名,就会自动连在一起吗?

网友C(2024-05-16):
引用 网友B:
想问一下。如果直接把两条线设置同名,就会自动连在一起吗?

如果是在原理图界面同名的线是连着的,在版图界面要把同名的线都物理连接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是在原理图界面同名的线是连着的,在版图界面要把同名的线都物理连接一下 ...

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