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蒙特卡罗求助

楼主(2020-08-07):
请问各位大佬,小弟在IC615中仿真带隙基准的蒙特卡罗。但是有几个问题。
1.跑出来的是波形图,我想出柱状图,但不知道怎么出。以前的帖子都是ic51版本的。2.带隙基准跑出来蒙特卡罗结果除了看TC,还看什么?sigma指的意思不太明白。 跑的次数是30次。

网友A:
想看TC柱形图的话,应该在output设置里加上TC表达式作为结果,而不是直接看信号,TC是关于输出曲线的一个函数值,比如你可以加入一个表达式:(最大值-最小值)/扫描范围,这样扫一次出来才会是一个值
sigma是根据你跑出来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值,你的结果在±3sigma以内的统计分布占99.7%。另外30次有点少,可以跑个1000次

网友:
楼上说的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想看TC柱形图的话,应该在output设置里加上TC表达式作为结果,而不是直接看信号,TC是关于输出曲线的一个函 ...

感谢大佬的回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想看TC柱形图的话,应该在output设置里加上TC表达式作为结果,而不是直接看信号,TC是关于输出曲线的一个函 ...

小弟愚昧,请问大佬设置输出表达式是在output里设置还是calculator。谢谢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小弟愚昧,请问大佬设置输出表达式是在output里设置还是calculator。谢谢,
...

在calculator里输入表达式后转到output就可以了

网友:
经验宝贵,受教受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calculator里输入表达式后转到output就可以了

感谢回答,

网友(2021-02-23):
引用 网友A:
想看TC柱形图的话,应该在output设置里加上TC表达式作为结果,而不是直接看信号,TC是关于输出曲线的一个函 ...

我前面在output里面添加的公式报错了,能怎么样操作用calculator编辑公式用已经仿完的结果生成柱状图吗,还是必须在仿真之前就在output添加公式才能生成柱状图

网友(2021-10-24):
兄弟解决了吗,怎么将输出电压变成柱状图

网友(2025-09-19):
想问一下,这个就是用(输出电压的max-输出电压的min/范围),那这个范围是指的什么范围呢,楼主怎么设置的表达式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