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2reg, reg2out 路径的分析

楼主(2020-08-07):
布线后发现时序报告中输出出现setup违例,时序报告如下,请问为什么时序报告中输入和输出路径中会出现clock_network_delay为0的情况?输入和输出路径是通过set_input/output_delay来进行约束的,我的设置是max 40%T, min 0,请问应该如何调整才能消除这个违例呢?
输出路径:

输入路径:

网友A:
端口timing就是这样的,你要研究下设置是否合理,余量是否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端口timing就是这样的,你要研究下设置是否合理,余量是否够

谢谢解答,您的意思是对于端口来说,clock_network_delay存在0是合理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端口timing就是这样的,你要研究下设置是否合理,余量是否够

还想请教下,set_input/output_delay,一般设置为时钟的多少合适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想请教下,set_input/output_delay,一般设置为时钟的多少合适呢?

这个要问上层的接口timing啊,不是随便设的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要问上层的接口timing啊,不是随便设的啊!

您的意思是,对于中间的block的input_delay,需要考虑前一个block的output_delay,两者之和只要为T就好了吧?对于和pad相连的第一个block,考虑信号从pad到block的输入pin就好

网友B:
这个input delay和output delay不是随便设置的,如果对接一个模块,你需要跟对接的模块协商好。你这边的input delay对应于对方模块来说就是output delay。
如果是pad接外面的芯片,就需要根据外面芯片的接口timing来设置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input delay和output delay不是随便设置的,如果对接一个模块,你需要跟对接的模块协商好。你这边的inp ...

好的,我应该明白您的意思了,对于相邻模块,前级的output_delay和后级的input_delay数值上是相同的,输入输出pad的约束需要考虑接口的时序要求,谢谢您的指导

网友A:
是的  如上所说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  如上所说!

谢谢指导

网友:
首先,需要明确你的OUTPUT PIN 所对应的OUTPUT CLOCK是哪里来的,如果是本BLOCK输出的随路clock, 是需要create_generated_clock在output clk port上, 然后outputs data 要WRT 这个gen clock, 就会有propagated delay。如果capture clock来自别的block,就需要top给出一个budgeting的clk delay,因为block内部看不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