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前仿真加了dummy后,dummy偷走了我的工作电流

楼主(2020-08-07):
这是仿真环境的bug还是我设置的问题呢?
或许是我这个dummy画的有问题吗?
跪谢大神指点/(ㄒoㄒ)/~~

网友A:
你的dummy管子截个图,否则看不出来是否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dummy管子截个图,否则看不出来是否有问题

大概就是这样的/(ㄒoㄒ)/~~我把enable开始在商店时间后面就偷的没那么多;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概就是这样的/(ㄒoㄒ)/~~我把enable开始在商店时间后面就偷的没那么多;
...

TXVEE是什么电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XVEE是什么电压?

网友A:
看一下管子的衬底是否有电流,Vds过大可能会导致漏端和衬底间的PN结击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一下管子的衬底是否有电流,Vds过大可能会导致漏端和衬底间的PN结击穿。
...

直流没有,考虑可能是因为我瞬态latch没设置初始值,电平的值被拉到固定了,电路就没有在工作,然后电流才从dummy溜走的